[其他] 拆修了一只60v20ah恒悦智能数码充电器

楼主(2020-07-11):
故障指示灯都不亮,拆开发现控制芯片炸了,mos管检流电阻0.22欧的R10损坏,R8,R5烧得色环都分辨不出,心想估计MOS管也肯定坏了,测下来也确实坏了,测下来22欧的R7也坏了。看线路板反面,起保险作用的敷铜烧断,暂时用细铜线代替。仔细看接MOS管的一个电阻一个脚因振动脱焊,损坏的起因可能由此而起。网上查电路图,判断R8,R5参数为430和680欧,芯片为3842。将损坏的元件全部更换,电源指示灯亮,次级有69伏的电压。

网友:
脚这么长,这是什么风格?

网友:
又是电动车充电器,很少看到5,,7号液晶屏充电器分享了

网友:
里面做工尚可,不用酒精洗,修好也不打硅胶,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