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Mobike AP-D071A0;17100mah+25W充电头,55元的充电宝翻车了?

楼主(2020-07-11):
支持5v、9V、12V快充,6节LG2850mah动力Li,还有4孔输出,看着还行,来个了。
开包2017年12月12日 生日,亏电状态。

网友:
库存太久了,都放的没电了

网友:
拆开 给单独的电芯每个都单独充到4.20V就行了,

网友A:
我也买了个,充满只有3格,QC快充输出啸叫严重,退货了

网友:
这是360度的翻滚啊。。。。

网友:
感觉放的时间有点长了 电芯已经不行了 容量也都不够了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建议不要用了,山寨到不行了

网友B:
看上去不如好的原装拆机电源,楼主的小米1万希望别是LG版本,我的10400和1万三节都已经漏液,大概一半数量电芯充电发烫,负极失效电压上不去3点9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充满只有3格,QC快充输出啸叫严重,退货了

我的没问题,指示灯坏了?

网友:
哪里55元,求链接

网友:
充电器太厉害了,21-98v,没有看出来哪里翻车,我的3小时充满

网友:
收到的时候一般是0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如好的原装拆机电源,楼主的小米1万希望别是LG版本,我的10400和1万三节都已经漏液,大概一半数量 ...

大部分都是lg的,从一开始发布到现在,我分三个不同时期买了三个。,一个全新两个二手全是lg的。现在都充电发烫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充电器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问题,指示灯坏了?

充满4格电,拔掉充电器秒变3格……

网友D:
谢谢拆机分享,拍了1个即将到货,考虑要不要拒收或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拆机分享,拍了1个即将到货,考虑要不要拒收或退货?

碰运气,6节这价格的不多吧。 玩也就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如好的原装拆机电源,楼主的小米1万希望别是LG版本,我的10400和1万三节都已经漏液,大概一半数量 ...

三节10000mah的有3个,有一个是LG的。  10400的应该也是L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满4格电,拔掉充电器秒变3格……

新锂电池需3.4次 充放 才能到达最大容量

网友:
我的还没用快充芯片就烧了,2个电阻烧了,芯片在路上,不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