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海康摄像头C5S,客户接入220V烧坏拆机

楼主(2020-07-11):
请教老师们,我画圈的元件爆裂了 这是个什么元件   电路板标识PT3

网友A:
一个保护原件,忘记是短接还是去掉就行了,但你这个电压超太多了,不一定能保护的了后面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保护原件,忘记是短接还是去掉就行了,但你这个电压超太多了,不一定能保护的了后面的元件 ...

现在量是导通的

网友:
你这个摄像头还不够维修费呢。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客户不要了,我试着维修

网友:
发个帖子就为问是啥件儿,目的明确,就是个tvs管,220都进去了换也没用,一烧烧一片,不会光这个挂,摘了试试吧,运气好光它挂了看你供电电压,12v换个18vtvs就行了

网友:
怎么有那么nb客户,5521口怎么插220的

网友:
你客户真牛,就连球机都是外置电源的啊,这点常识都没有

网友:
TVS管,直接拆掉

网友:
15V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谢谢大家,拆掉机器能用了,海康保护做的到位

网友(2023-07-01):
CS-C5S-1B2WFR ?

网友:
是二极管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