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机音量记忆失效

楼主(2020-07-11):
没有拆机,借地问下坛里高手
我的车17款4008精英,最近突然发动后音响音量变15(最大30),收音调频变87.5(估计也是初始状态),这个设置肯定不是我上次熄火的状态,所以当时我就知道车机出问题,后面几天一直这样没有好过。
网上搜一下,遇到同样问题的不少,多说没办法,只能换机,确切的一例:有人去4S刷系统也无效,4s最后索赔新的车机才解决。
所以肯定是硬件问题,但无奈刚刚出保
自己摸索:
车机恢复出厂设置,无效。
虽然音量没有记忆,但是
收藏的电台频道不会没、
蓝牙连接也记忆着、
时间日期也是均正常、
除了音量15,频道87.5这2个异常。
熄火前,静音,启动,静音记忆着,但频道还是87.5,取消静音,音量又恢复15。

个人想法看网上车机拆解,大多是分立元件,每个ic负责一个功能,这样就不会一个soc坏就全完蛋,所以想音量和这个频道,是不是和其他时间蓝牙连接什么的不是放在一个rom里。

既然是rom,那这个音量很简单的东西最大可能就是24C02,于是寻的这个丝路bing搜了下,果然有,但不确定网上的这个24系列eeprom是什么功能?

网友:
可能是电源接触不良,音量等经常变化的量一般是存在RAM里而不是Flash/EEPROM里的,断电就消失。

网友:
没有专业技术搞不了,不值太多钱想用就换个吧

网友:
看看你蓄电池起动得时候电压下降得比较厉害?

网友:
车机有一条线是关掉钥匙仍然通电的,用于记忆,是不是这条线断开了?再就是看看电瓶是不是要挂了,启动时候电压很低

网友:
检查车机 常电接触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看看常电是不是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