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winCE系统导航仪

楼主(2020-07-11):
翻出来两个就的导航仪一个CE系统,另一个E路航的没电开不了机。
先把这个没有标志的CE系统的打开看看吧。换个电池也许还能玩玩,

开机是这样的界面,

功能还不少。

接口,两个小螺丝,拆起。拧下螺丝却无从下手。按说应该就是翘片翘起来吧,可是竟然严丝合缝的无处下手,试了几个次都不行。果然是大力出奇迹,一下子把外面的不锈钢装饰条弄弯了,然后就慢慢翘下了屏。
电池有点鼓包了。

这种屏线拆了都不好装,所以就不拆它了。电池没有卡扣,喇叭也没有卡扣都是直接焊上的。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块合适的电池,今天先到这里吧。有谁知道这个怎么装地图吗?

网友:
地图文件夹放在tf卡,设置里面去选路径

网友:
屏还是不错的,貌似是5寸高清屏

网友:
我是来看照片水印的。

网友A:
这相机水印比数码之家还大!

网友:
满满的回忆啊,这货应该是5.0的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相机水印比数码之家还大!

下回记得关掉水印

网友:
我的导航是window ce的 512内存

网友B:
我有凯立德的新地图,需要8g存储,需要的话发你链接

网友C:
CE系统第一次听到了,什么来的

网友(2020-08-10):
引用 网友C:
CE系统第一次听到了,什么来的

Windows的兄弟。除了ce还有mobile

网友:
这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凯立德的新地图,需要8g存储,需要的话发你链接

我前几天也下载了,最新的8G不到。GPS论坛就有,车机还是用的winCE系统,不过导航用手机的多,能实时显示路况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也下载了,最新的8G不到。GPS论坛就有,车机还是用的winCE系统,不过导航用手机的多,能实时显示 ...

3m21j27吧?这个是一月份的地图了,好像一直没有新的了

网友:
这个导航还能用吗?应该早就淘汰了吧?

网友:
    ,能给电瓶车装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m21j27吧?这个是一月份的地图了,好像一直没有新的了

是的,这个本来市场就小,更新慢是正常的

网友(2021-09-09):
引用 网友B:
我有凯立德的新地图,需要8g存储,需要的话发你链接

高德、凯立德我都有,就是有个E路航TC5乐游版,没有刷机包了,刷了几个都不对。谁有刷机包发一下,谢谢了。我邮箱——7650873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