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接收信号强一点的路由器我来当无线中继

楼主(2020-07-11):
我这边房间wifi信号很差 我想把隔壁房间的wifi中继一下  有推荐吗    设置简单一点的那种路由器

网友:
K2吧,便宜,简单,信号还行,我一直在用

网友A:
手头有个网件V9,商家已刷好dd-w改了天线接口,可以使用长天线做中继正合适
价格便宜,连电源28包邮(M币置换也可以),再送一些电子设备拆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个网件V9,商家已刷好dd-w改了天线接口,可以使用长天线做中继正合适
价格便宜,连电源28包邮(M币置 ...

老哥 你咋不回话呀

网友:
网件614V9?这个54M的,要来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