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510小烙铁的18650充电器(SMOK BTM5-021)

楼主(2020-07-11):
这个铝合金的外壳,质量确实没话说,充电速度太一般了,就算是用2A的充电器它也只能用1A的电流充电,拆开看看吧。。。
看图不说话。。。。。。

这个电池不是烙铁用的,烙铁必须用动力电池。这是普通的18650,1200mAh,充满需要1小时20分。

正准备下手拆时,才发现不亏是铝合金的,哪都没个螺丝,钻头都准备好了,可就是找不到下手的位置。。。。

全密封。。。

这头也是全封闭。。。

准备找锤子时,突然发现这个东东。。

使劲插进去再一用力,碰的一声,塑料盖的尸体都没找到,飞出去好远,就算找到估计也废了。。。

终于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拉出来的还掉下个白色的小东东,原来是指示灯的罩子,卡扣直接断了。。。

看看这外壳,这铝合金的厚度。。。

卡口在尾巴上,这设计真是牛B。。。。。如果再让我拆一次,一定能无损的完美的拆解。。。

难怪怎么撬尾巴都没反应。。。

看看这尾巴的厚度,刀枪不入啊。。。

做工确实没话说。。。

前面的盖子和这个是个整体。。。

大动干戈的就为了看看你,谁知还不如TP4056,就这点尺寸,让我改装的机会没有。。。

背面一样简简单单。。。

最后,来张合照。。。

网友:
这么大个铝壳子,居然成功的避开了芯片散热和电池散热

网友:
同款万用表,比销量高的9205还好

网友:
垃圾电池也能充到4.2v才转灯,看来不是什么好充电器

网友:
金属外壳和导轨不错,可惜的是线性充电管理没加导热硅胶块散热。

楼主:
确实,充电的效果对不起它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