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什么软件能存多个待复制内容?

楼主(2020-07-11):
比如我有3个待复制项,不必一个一个复制后粘贴,而是一次性复制后,想粘哪个粘哪个。。

网友:
fastcopy好像可以 指定路径文件 等
我再找mac下的软件

网友:
用文本记一下吧

网友:
瘟到死系统自带剪贴板查看器

网友A:
QQ输入法就有这个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输入法就有这个功能呀

恩。这个我要考虑下。。

网友:
FlashPaste,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还有 multi clipboard

网友:
剪贴板管理工具呗,这类软件很多,

推荐 copyq,
在 linux 上已经用了好久,
windows 平台应该也不差的,
这货跨平台的,
(虽然不是全平台,没有移动应用)

其实可以顺便把它当备忘录用了,
隔一段时间就备份一下,
可能长期用得到的项目还可以加标签,
整理好了你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几年前的记录

网友:
win+V快捷键,新win10系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