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动车N1中控维修改原电池

楼主(2020-07-12):
18年买了辆U1骑了两年了感觉太小坐着屁股疼,今年准备买N1S的但是又上不了牌了临牌也弄不到了,索性收个N系列改着随便玩玩吧,之前做了一番功课N1车架强度比最新的厚结实,所以就物色了一个N1空车准备先做个小电池试车,所以就用原电池盒做了一个17串7并的用的特斯拉21700,后续再改72V120A,空车收回来中控居然是坏的,检测发现是中控板子上的DC60V降压芯片坏了是中控中XL7015故障无电压输出了但是一直发热,车子启动后一直显示00,临时找不到这个芯片就直接找个车上的USB供电了顺便用LG18650用两并做个7A的中控电池,电池保护板随便找了一个坏的手电筒电池上的,中控电池都并联到USB供电上这样就不用折腾中控版上的DC电路了直接把板子上的60V输入拔了,

网友:
电池焊的不错

网友:
多厚的镍片啊

网友:
这个特斯拉电池我你买过两节做测试,容量在4800ham的样子,总体还不错。

网友(2020-08-22):
U1有大座椅,楼主济南的吗?

网友:
定位器哪家的,好有亲切感的陶瓷天线

网友(2020-12-26):
大神太牛了,不知道对第一批小牛n1动力版熟悉吗?我现在车子这边出问题了,一直00,拿去售后检测说是电池线路板问题,用了破解模块还是不行。确实换个新的电池放进去就什么都正常了。无奈原装电池实在太贵了啊,都可以买个新车了

网友A(2022-05-18):
大神太牛了啊。我的小牛能帮修一下吗

网友:
666,不知电芯质量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A:
大神太牛了啊。我的小牛能帮修一下吗

你的啥问题

网友(2023-10-09):
楼主是那个型号的中控啊,可以装两节18650

网友:
大神这动手能力相当不错啊,我就给我的车贴个膜就花了三天。

网友:
也可以直接换个降压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