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偶尔咔咔响、不识别的硬盘 顺便求原因

楼主(2020-07-12):
朋友电脑的硬盘,有时候咔咔响、不识别,有时候正常工作。咔咔响的时候也能听见电机转动的声音,似乎是磁头?正常工作的时候只要不断电就一直正常,可惜我的破硬盘盒有时候会“智能”关闭硬盘,而且现在几乎不会正常了,重新插拔、拍一拍都没用……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思路,需要把里面的数据备份出来。看有的帖子说要刷固件,但是这贴片的闪存……有点难度啊……

对齐重试数量?这是什么鬼?

最终还是用笨方法,写了个小程序,反复随机读写,等到硬盘正常工作的时候让它保持工作状态,然后把数据拖出来

网友:
要是敲盘的话,是寿命到了,换新的,这个又不值钱

网友A:
偶尔正常那会就应该备份了。
一般人整不了。磨下触点。换主板。试试咯。

网友:
这是寿终正寝了,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机械故障,想备份数据,要么趁能工作的时候,要么找数据恢复公司拆盘~

网友:
看看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大婶求小程序...
...

网友:
一般是磁头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过坏了就坏了,资料地别的盘,平时就下载小电影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硬盘这样了,最后还是买新硬盘了

网友:
我的硬盘显示没有驱动了,死伤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正常那会就应该备份了。
一般人整不了。磨下触点。换主板。试试咯。 ...

对,是个妹子,之前也没说,用酒精擦了擦触点,再拍一拍,正常了一会,把数据都拖到她的新电脑里了,然后旧电脑就送给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求小程序...
...

随便什么语言,新建一个文本,写个循环一秒append一个字符就行了

网友:
有物理坏道,磁盘表面有划伤,磁头经过这些位置时候就会有异响,而且划伤区域会越来越大,不知道哪天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