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今天展示群联的霍尔写保护U盘

楼主(2020-07-12):
上次一共入了3个霍尔开关U盘,今天是最后一个

这次是骚气的大红色,霍尔开关依然是那么朴实无华

里面是标准的2.0接口

开了芯片精灵,群联的2250主控+镁光的8gmlc颗粒,搞不好还是tsop的

速度也就这样,群联的主控从来没有快过,只能被其他厂商吊打
最近新U盘也快见底了,为了收集也花费了大量金钱,以后会节制一些
完结撒花

网友A:
测试图上是8K,是不是测试数据BUG。
霍尔开关能否用在其它主控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图上是8K,是不是测试数据BUG。
霍尔开关能否用在其它主控板上?

写入5读取15,没错。卖家说安装没太大难度,只要有引脚定义图,什么主控都可以改

网友B:
这速度不正常 可能根主控板还有刷入的ISP都有关系,我自己做的UP19 4G速度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速度不正常 可能根主控板还有刷入的ISP都有关系,我自己做的UP19 4G速度你看看
...

好吧,也可能是颗粒差点,没关系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