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奥ZX7-200电焊机拆修

楼主(2020-07-12):
华奥ZX7-200电焊机上电无反应,最后经拆查系辅助电源22uf/35V滤波电容失效所致:

一.拆机:

楼主:
二.维修:测TL3845P的7脚供电端电压仅为8.32V

在路测100KΩ启动供电电阻,电容存电有影响

焊开测试正常

焊下C25小滤波电容22uf/35V

万用表测试为18.74uf,一般认为容量尚可

上电桥测试暴漏无疑,仅9uf左右,重要的是ESR超达160Ω

没有新电容配件,从废电话机板子上拆个47uf/25V电容试试吧

电桥测试情况,ESR仅为3.5Ω

测TL3845P的7脚供电端电压升为14.31V了

输出26V等系列电压

电焊机上电屏显,风扇正常运转。。。

输出电压59V左右

TL3845P参考电路

实际使用测试

焊接时AC电流30A左右

网友:
专业设备就是好,眼前一亮感觉

网友:
一测ESR就露馅了

网友A:
有电桥了,老哥的业务范围又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桥了,老哥的业务范围又扩大了

这个电焊机是开摩托车修理部同学用的。没电桥也是换电容,就是盲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焊机是开摩托车修理部同学用的。没电桥也是换电容,就是盲目了 ...

不不不,有了电桥可以理直气壮的往电容身上赖了

网友:
工具专业

网友:
电桥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B:
这焊机最大输出电流能有200安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焊机最大输出电流能有200安培吗

不清楚,没带直流钳表测试。

网友:
电解电容是电器中比较容易坏的器件。

网友:
个子不大,肉肉很多,是个好鸡鸡。。。。。。

网友:
电焊机现在全是电子的,老式的不多了,还是老式电感的皮实,缺点笨重。

网友:
这个电容的ESR是不是就是用电池的内阻表测出来的内阻?

网友:
这个电流有那么大,我看一般电线就可以承受嘛,还不热

网友:
还是有电桥好.

网友:
求电桥购买链接

楼主:
淘宝店铺:小林电子套件

网友:
前几天,老爸的老铁折叠桌,一只脚脱了,拿到楼下找 做防盗网、铝窗的铺子,都说焊不了,后来找到间有 氩弧焊机 的,十块焊一脚,给十五块将 那边脚的两侧都补铁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