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的数据线怎么接?

楼主(2020-07-12):
这条线烂了,直接是接好了,现在接了也没用,不好用了,就直接把烂的那头剪断不要了,想后续直接用安卓的数据线接这里?要怎么分线呢?只会看颜色不会测?有万用表。苹果这个线是算3条还是4条还是5条线芯呢?外圈屏蔽网到底算不算负极呢?

网友:
四芯线 外加屏蔽
也有屏蔽和地线一起接的
地线一般接两个USB外壳

网友:
红+白靠正级,再绿/最后地

网友:
打开“今日头条”,搜一个叫“镜片600度”的人,此人专修苹果数据线,他发过视频,我看过,但是我忘记了。

网友:
还是买一条吧 搞不好烧手机就惨案了

网友(2020-09-25):
我都是两三块的线买了好多,坏了就扔

网友:
烂头不要扔掉拆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