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原来不用ghost也可以复制系统

楼主(2020-07-12):
一台Win7的笔记本换硬盘,目标硬盘用分区软件分好区后看见有个文件到文件的全盘复制选项,就懒得再去ghost了,直接文件复制,结果开机提示winboot.exe丢失。用bcd修复软件自动修复一下,成功进入系统

网友:
这个很好的。

网友:
一直没用过这个方法,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ghost不是也可以分区到分区复制

网友:
pe用傲梅的系统迁移功能就行了,好像diskgen现在也支持。

网友:
ghost就是按FAT表复制文件 按扇区要加参数

网友:
win的wim备份也可,还能跳过缓存文件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