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调速器 噪音太大了

楼主(2020-07-12):
之前买了一个美的的摇头扇 没有调速和开关,通电就是全速运转,晚上睡觉声音有点大,就想买个调速的,先是买了一个遥控的,接线的时候发现电机只有三根线 没有调速线,后面就想买一个吊扇一样的调速应该可以吧

接上调速器 可以调速了 最高速还好,调低一点就会发出嗡嗡的噪音 太明显了啊 而且 调速之后 遥控也不起作用了,就一个风扇 调个速 有这么复杂吗?求师傅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20块钱废品站买的一个全新的摇头扇

网友:
20元物有所值。。。用调压方式的模块风扇就是有嗡嗡声。我也期待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遥控板的档位接不同容量的电容串接在电机上,吊扇那个是可控硅调压,越慢噪音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板的档位接不同容量的电容串接在电机上,吊扇那个是可控硅调压,越慢噪音越大 ...

哦 明白了 不要这个调速的了 找二个这样的电容

网友:
曾经想买那种调灯亮度的线来接风扇,是不是也是会有噪音???
调速器还有功率数?调灯的会有功率不足的问题么?

楼主:
搞定了 谢谢师傅提示 我直接把这个调速的连接到遥控板子上的低速挡上 手工调好 就可以愉快的遥控高速和低速挡了 谢谢谢谢大家

楼主:
搞定 谢谢谢谢大家

楼主:
搞定了 谢谢大家

网友B:
档位分别串入1.5uF、2uF、3uF不同的容量,就可以控制风量了,没噪声。
电容找电机的启动电容,耐压越大越安全。

网友:
晶闸管调速会有严重的谐波干扰,还是要电容式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档位分别串入1.5uF、2uF、3uF不同的容量,就可以控制风量了,没噪声。
电容找电机的启动电容,耐压越大越安 ...

多谢师傅 我现在把那个调速器直接连接到遥控板子上了 已经完全可以调速了 也没噪音了 遥控可以控制风速和摇头了 谢谢师傅

网友:
你倒是解决了,我用远东吊扇的调速器控制60*60的排气扇,拆开看了里边有电容的,调节到1档排气扇也是嗡嗡响,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用电容也会共振的嗡嗡声,我的就是这样,不管用什么,只要降速运行就会出现共振的那种声音,很是郁闷,可能和电机也有关系的

网友(2021-05-24):
我那奥克斯电扇,不管用不用电容降速,都有电流嗡嗡声,安静的夜晚太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