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台电锋芒(不是Pro) 128G PS2251-09主控 3D闪迪MLC正片

楼主(2020-07-12):
去年128G的台电骑士U盘量产成了ST,那货静静的躺在抽屉里也快一年了,前几天在TB上闲逛发现这个主控的台电锋芒(不是Pro),颗粒是MLC的,为了提取固件于是下单买了一个,到手价还不到71元,挺划算的。我一直很困惑:群联PS2251-09这个主控和慧荣SM3268比,究竟哪个更好一些呀?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补个跑圈图,跑了1圈用了40多分钟,用手摸了一下只是温热,这货温控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个跑圈图,跑了1圈用了40多分钟,用手摸了一下只是温热,这货温控做的不错! ...

温度好是因为速度慢发热低,没有之前慧荣的快了

网友:
妹子买u盘真不含糊

网友A:
红包哪里来的?

网友B:
台电牛逼!

群联还能和SMI共用一套方案?如果LZ你没传错图的话,那就是2309装在了3268的板子上,看板子上的丝印。

说道这个主控,我也有一个同方案的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800),全盘跑圈发热确实不大,可能是1CE的F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电牛逼!

群联还能和SMI共用一套方案?如果LZ你没传错图的话,那就是2309装在了3268的板子上,看板子上 ...

你说的对!我发现台电锋芒、锋芒Pro、骑士,相同的主控相同的颗粒的用的板子都一样,我怀疑裸板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然后分别装了不同的外壳,于是出现在电台的这几个产品系列里。我就纳闷了,台电这段时间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拆机正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电牛逼!

群联还能和SMI共用一套方案?如果LZ你没传错图的话,那就是2309装在了3268的板子上,看板子上 ...

颗粒的图是我拆的锋芒Pro的,这个U盘我比照咱坛子里的拆解帖子弄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拆开,比锋芒Pro难拆多了,我通过量产软件看到这两个颗粒的ID是一样的,拆开的锋芒Pro是正片所以推定这个也是正片。

网友:
凑2颗贴46xt或46en,速度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包哪里来的?

马老师送的!

网友C:
群联的主控和SMI的不一样,板子不能通用的
锋芒更好拆,以前有很多教程
如果不打胶的话
红包可以屯特价版的币,10000可以换10块,全场通用,就是不能叠加淘金币
我也很好奇你这个7块红包哪来的

网友C:
另外锋芒的价格一直都和锋芒PRO差不多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不同的壳子吧
2251-09不要随便量产 很大概率会量产半容甚至直接挂掉
不过运气好可能能把写速提上去,以前闪迪TLC,2251-09,写入20不到,量产后稳定3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联的主控和SMI的不一样,板子不能通用的
锋芒更好拆,以前有很多教程
如果不打胶的话

哈哈!红包是马老师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锋芒的价格一直都和锋芒PRO差不多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不同的壳子吧
2251-09不要随便量产 很大概率会量产 ...

你说的对!群联主控的U盘千万不要随便量产,很容易变砖或容量缩水,正常使用这个主控的U盘还是很稳定的,缺点就是比慧荣主控的速度慢。

网友D:
我用绳子拉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绳子拉坏了一个

这个比锋芒Pro难拆多了,我弄半天也没拆开,你这个也是MLC颗粒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锋芒Pro难拆多了,我弄半天也没拆开,你这个也是MLC颗粒的吗?

有的502粘的太紧了,不好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