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单对比下德科新世纪车机墨西哥和国产区别并维修机芯

楼主(2020-07-12):
都是二十年左右的机子 对比了下 貌似没有多大区别 主板有些跑线不太一样 其他元器件用料做工都一致 不得不说早期的国产真的良心 墨西哥是收音美频 步进双数 貌似是固话cpu的不能改频

下面这个pcb颜色的是墨西哥的

主轴都弯了 我也是醉了 最后矫正了下 勉强可以用

光头下沉太严重了 读碟不好 看来以后不用的时候要倒着存放了

下面是墨西哥和国产对比

墨西哥的旋钮要大 这个不错 用着方便

最后水洗下另外两台赃机芯

下面看看点亮图 面板灯改翠绿12v led

这两图是原装卤素灯的 可以看到有些不亮了 另外机械按键手感很好

网友A:
现在都流行玩这种上古电子产品吗? 这货说来磁带CD部分都没啥意思了吧,最多玩下收音机

网友B:
除了收音功能玩玩外,其他都是摆设了

网友C:
那个时候国内偷工减料技术还没怎么成熟,但也尽力了,旋钮砍一半,其它的可能不会砍

网友D:
显示屏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流行玩这种上古电子产品吗? 这货说来磁带CD部分都没啥意思了吧,最多玩下收音机 ...

玩的就是磁带cd 现在的数码味没意思 老东西才有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收音功能玩玩外,其他都是摆设了

并不是 老机玩的就是磁带和cd 另外理论上所有的老机都可以改aux 输入音源随便选

网友E:
古董机,有些配件不好买了,碟机光头原装的买不到,特贵,还易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时候国内偷工减料技术还没怎么成熟,但也尽力了,旋钮砍一半,其它的可能不会砍 ...

哈哈 我觉得旋钮可能不是为了成本 毕竟也不差几个钱 有一款没cd的 其他一样 那个可能是简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很赞

就喜欢vfd 看到都忍不住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古董机,有些配件不好买了,碟机光头原装的买不到,特贵,还易损。

还好这个520a 521a的光头不爱坏 一般洗洗都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好这个520a 521a的光头不爱坏 一般洗洗都能用

那还差不多,我这也有一只,记不清型号,国产的,装碟转几圈自动退碟,估计光头坏了,也没修,闲了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还差不多,我这也有一只,记不清型号,国产的,装碟转几圈自动退碟,估计光头坏了,也没修,闲了再看看 ...

一般洗一洗调下阻值都能用

网友F:
跨国公司不同产地的产品区别不大,都是相同的工艺和质量标准。现在印度的电子代工业也开始起步了,技术和质量也不差,设备和器件都是同样的国际采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时候国内偷工减料技术还没怎么成熟,但也尽力了,旋钮砍一半,其它的可能不会砍 ...

代工产品一般不会偷工减料的,零件的增减都由甲方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跨国公司不同产地的产品区别不大,都是相同的工艺和质量标准。现在印度的电子代工业也开始起步了,技术和质 ...

嗯 以甲方为主 当时第一代国产别克 别克新世纪 也就是这款车机的主子 不知道和通用是个什么关系 起码这个机子和国外版本一致 估计配件都国外来的 只是中国组装  虽然后来也不行了 减配严重  但那个时候的大众却不一样 国外都是葡萄牙蓝宝 到了中国却成了西门子威迪欧 也就是现在的德赛西威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的东西  通过玩车机都能了解一段历史 了解当时的社会 虽然墨西哥的没有美产的好 但是墨西哥的车电子器件 比如bose 喇叭和功放什么的 要比马来西亚的bose强多 国产bose更是不能比 即使印度的代工质量再好 总感觉有点咖喱味儿 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洗一洗调下阻值都能用

过几天天气凉点再折腾吧,如今天太热。
光头擦物镜无效,这东西平时用儿舍洗?清水还是无水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几天天气凉点再折腾吧,如今天太热。
光头擦物镜无效,这东西平时用儿舍洗?清水还是无水酒精? ...

有超声波最好 我一般都是剪个矿泉水瓶 放入光头 洗涤灵兑水 泡个十五分钟 然后用手盖住瓶口 狂摇 震荡 在然后清水冲洗 吹风机吹干 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 万用表记下电位器阻值 一点一点往小里面调 慢慢摸索 大部分都能用 试机不要用太花的碟片 找一个没有划痕的试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超声波最好 我一般都是剪个矿泉水瓶 放入光头 洗涤灵兑水 泡个十五分钟 然后用手盖住瓶口 狂摇 震荡 在 ...

谢谢大师,过几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