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A20广告机主板当下载机的折腾过程,顺便求一个外壳DIY方案

楼主(2020-07-12):
2月份的时候,由于疫情困在家里,闲来无事逛咸鱼发现了一块广告机板子,自带SATA,板载内存是闪迪的EMMC。比当年A20盒子里的劣质NAND强太多,最重要的是价格,35块钱还包邮。忍不住下单买了几块。
就是这货
说下配置和接口,全志A20很多人应该都用过,几年前的机顶盒里经常见到,双核1GHz, 1G+16G的EMMC。 接口很丰富,基本能用到的都引出来了,百兆网口(硬伤,如果是千兆就好了),USB WiFi模块、3.5mm音频、USB、SATA、UART、LVDS、CSI、VGA、HDMI、GPIO都有了。

到手便开始了折腾之路。从里边预装的是Android系统,从里边的APP来看这个应该是顺丰定制的板子。

一、系统篇
由于A20配置太低,跑Android很吃力,于是开始折腾装Linux系统,当时没有做记录,所以就凭记忆大致写下过程:

板子自带了SD卡槽,所以考虑先用TF卡启动,这样不会影响到原机的系统。待系统制作完成以后再写入EMMC。
1. u-boot、Linux内核和dtb
全志很多东西都有开源,而且有一个网站:http://linux-sunxi.org 上边有讲如何在新的设备上运行Linux,所以主线的u-boot和Linux kernel都是支持A20的,于是直接下载了当时最新的稳定版u-boot和Linux kernel源码。(说句题外话,晶晨方案也有这样的网站:http://www.linux-meson.comhttp://openlinux.amlogic.com/, 玩S905,S912等方案的板子可以去那里看看)
言归正转,编译过程其实挺顺利的,基本上没多难,这里要感谢前人的努力和分享,不然靠我自己肯定搞不定这块板子。

dtb:因为u-boot和内核都需要使用dtb所以先折腾dtb,由于这块板子没有正式的被u-boot和Kernel支持,所以主线源码中是没有对应的设备树dts的,好在全志A20的BSP使用了fex文件来描述硬件IO,因此参照linux-sunxi里边提供的方法,提取了原机的fex文件,然后在u-boot源码中找了硬件相近设备的dts, 根据原机的fex修改dts,进而得到了dtb

u-boot:编译U-boot可以使用源码中默认的配置。

Kernel:Linux内核也是在sunxi默认的配置文件基础上,裁剪掉不需要的驱动和模块。

完成前边的工作,我已经得到了u-boot、kernel和dtb,将u-boot、dtb 和内核写入TF卡,上电正常启动,在串口中可以看到启动信息,当然这不是一次就成功了,折腾了好多次,于是u-boot和dtb的就解决了。

2. 制作Debian系统
接下来就是制作根文件系统了。由于A20性能有限,而且很多东西我并不需要,而busybox又太简陋了,所以我没有使用别人的镜像,而是使用Bootstrap工具自己制作了一个最小的Debian镜像。

到这里就可以启动一个完整的Linux系统了, 因为我不需要使用桌面环境,所以就没有安装桌面,直接通过串口和SSH来连接。

3. 写入EMMC
要做改动之前先备份原机的系统,以后还可以救砖用。 备份系统我是直接用的dd命令把整个EMMC都备份了下来,然后手动将EMMC分区,把u-boot、dtb、内核、根文件系统写入到EMMC。这样就不需要再使用TF卡了。

至此软件方面的折腾之路就告一段落了。

二、用途
基础环境搭建完成以后自然就是使用了,因为安装的是Debian,所以后续安装软件可以直接apt install安装。玩过N1的都知道。

不得不说这个板子硬件还是挺稳定的,自带SATA口,我挂了一个3.5的硬盘上去,一直稳定运行。

目前安装了transmission来挂PT,Aria2下载,FRP端口映射,SAMBA服务。

对了,我还插了一个小音箱上去,每天早上定时播放蜻蜓FM的新闻

三、外壳
没有合适的外壳是DIY玩家心中永远的痛,找来找去,找到一个纸盒子,于是就有了下边,看起来很挫而且散热也不好,我贴了一个散热片上去,但效果不怎么好,待机就50°C往上。
四、结尾求助
这块板子的大小和3.5硬盘的大小差不多,我量了下,大概150mm x 90mm,板子上有打孔,但是没有合适的基板固定。 所以我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廉价的方案,做个外壳或者支架什么的来把硬盘和板子固定到一起呢?

网友A:
铜柱和亚克力板子呗,最下面放硬盘,挂亚克力板子上,然后上主板,铜柱加高再上亚克力板,还可以加个风扇对着cpu直吹。

网友B:
楼主哪里买的,能否私信个链接

网友C:
不如,直接固定在3.5的硬盘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买的,能否私信个链接

已经卖完了,我2月底买的。后来被人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固定在3.5的硬盘背面!

但是铜柱的孔位不对,没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柱和亚克力板子呗,最下面放硬盘,挂亚克力板子上,然后上主板,铜柱加高再上亚克力板,还可以加个风扇对 ...

利用硬盘侧面的螺丝孔是吗?这也是一个办法。我去某宝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铜柱的孔位不对,没法固定

整几片亚克力板,自己做个夹心饼干!

楼主:
在某宝上找到了这种双层的硬盘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几片亚克力板,自己做个夹心饼干!

今天我在某宝上找到一种双层的3.5硬盘盒,打算买个试试。不行的话就只有上亚克力板了

网友:
3d打印笔 加亚克力

网友D(2020-09-01):
你好,我也买了一块A20广告机板,视美泰mbox106gs,不会搞啊

直接用香蕉派镜像毫无反应
你的镜像能发出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买了一块A20广告机板,视美泰mbox106gs,不会搞啊

直接用香蕉派镜像毫无反应

这个不通用的吧?连串口看看启动的时候卡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bian版本?

既然是从头开始做镜像,自然是用的最新的Debian10了

网友F(2021-04-17):
感谢分享~!
同样有个类似的广告机主板,也折腾成 linux+busybox 启动成功,只不过我的道路更曲折;
(1) 烧录自己编译的系统后,每次启动一半就自动重启!
原因查了很久结果是,主板背面有个STC15W204S当作WatchDog用了,自制系统没有“喂狗”,所以不断重启;
解决办法也很粗暴,直接热风枪吹下这个MCU;一切看起来很OK;

(2)小兴奋一整子,发现网口和USB都不能用;
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PHY芯片和FE1.1s的电源电压都没有;
查看了一下,发现主板背面有COMS片子,用镊子将 D极 S极 短接,网口OK!

看到楼主这样的不怕折腾的精神,本人也研究,也想要折腾出一些名堂出来!

网友G:
我也有一个,楼主能否共享完整的镜像,以及安装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同样有个类似的广告机主板,也折腾成 linux+busybox 启动成功,只不过我的道路更曲折;
(1)  ...

享受折腾的乐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个,楼主能否共享完整的镜像,以及安装方法?谢谢!

因为是给自己用的,所以没有做镜像,只是整理了相关的资料。在这里https://github.com/HIWLYF/build-linux

如果有相关基础的话,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把系统运行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给自己用的,所以没有做镜像,只是整理了相关的资料。在这里https://github.com/HIWLYF/build-linu ...

OK,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