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修松下EZT116充电钻开关

楼主(2020-07-12):
台松下EZT116充电手电钻充满电后电池装到电钻上一按开关发现没有调速功能,开关坏了,废话不多说拆机。

这就是开关了忙着拆它不方便照相,这是拆掉上边真反转后拍的,测量电压按开关从0V直接到12V,场效应管肯定坏了,这个开关是三段的,上边是正反转开关,中间是主体,下边是电池弹片。拿掉上边的正反转开关,下边的电池弹片是侧滑卡在主体开关上的。主体开关先撬开四周的卡扣再用小一字改锥一点一点的撬开,

拆开后小心弹簧,里边有个陶瓷电路板上面的场效应管已经击穿了,烧焦了型号也看不到了,8脚芯片是cpx94,查询了一些网页也没有能用到的信息,在各大网店也没有这样的调速开关,

后来偶然发现有个网友在度娘家发帖也是查询开关IC型号他的电钻是德伟的有清晰开关内部的图片和我的非常类似如图,场效应管型号是PSMN00525D尽管电路有些区别但是大体是通用的,网购了五个,买来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到货后迫不及待的换上了,再小心翼翼的把开关装好,通电试机,久违的低速,中速,高速终于出现了,正转反转都没有问题,呵呵终于修好了。

网友A:
图片压变形了。

网友B:
开关最麻烦了,修好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压变形了。

嗯本来挺好的,越编辑越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最麻烦了,修好了不错。

挺好的电钻,用别的配件开关代替原装开关可惜了,还是修好了好啊,

网友C:
这个转数偏低   其他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转数偏低   其他还不错

标签没写转速和扭力 ,拧螺丝用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