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炬为交流电压电流表配个外壳

楼主(2020-07-12):
先上成品照

功能介绍:输入电源开关,输出电源开关,隔离/非隔离选择
这个主要是用来调试开关电源的

下面是制作过程:

隔离变压器是100W的

温度监测

背面是一个10A的空开加漏电保护开关

给电动车电池充电的电压电流,这个表头还可以蓝牙连手机,手机APP显示界面也和这个表显示的差不多的,多了电压电流曲线

摆上
标签手写的有点LOW

网友:
给炬为交流电压电流表配个外壳

网友A:
可以再增加一个防短路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增加一个防短路的灯。

这玩意外接了

网友:
这个高达上了,又添置工具

网友(2020-11-28):
炬为出成品了,但是没你这个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