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主板上的USB插座怎么拆除?

楼主(2020-07-12):
菜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上。

网友:
烙铁,吸锡,或者上枪

网友:
热风枪最省事了,吸锡器的话USB的细针脚有的吸不干净难拔,如果是贴片安装的USB母口,直接烙铁堆锡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一把烙铁走天下可不容易搞定。或者风枪或者功率大一些的烙铁堆锡。

网友:
这个逻辑不复杂,可以用普通继电器搭出。很多机器就是这么干的。

pilz 有技术专利的。不那么容易就山寨了。

网友(2020-09-16):
煤气灶上烧

网友(2020-10-22):
这个最好堆锡 吸锡器吸不干净  堆锡多堆点 用稍微大点的烙铁 其实t12足够 就能拿下来但是记得 尽量快 不推荐用疯抢就是因为 我考坏了一张主板

网友:
用普通的烙铁,边焊边吹,吹完了再用镊子边焊变翘,也可以下来。我基本都有这个办法

网友:
热风枪,耐心吹

网友:
板子一面用热风枪吹,另一面用镊子夹住usb口然后边吹边往下拽

网友(2021-02-19):
热风枪反面加热,差不多了同时从正面拉出来。

网友:
插针的么,直接烙铁堆锡就可以弄下来...

网友:
放煤气炉上烧一下。

网友:
我都是用热风枪,背面吹,正面拽

网友:
用普通老铁就不用想了,搞不好主板报废,建议风枪或者GBA处理

网友:
热风枪能搞定的

网友:
网口也是一样吗

网友:
要换的话,这个就是个带塑料筐的杜邦头啊。。。
买全铜杜邦排针,把个别坏的针换掉就行了,用尖嘴钳和好点的焊台(务必可靠接地。。。
3.0那就要热风台(或者超大功率焊台粗铜线堆锡)了。。。

拿个废的练练,不行就送出去。。。主板又没啥隐私。。。

网友:
酒精灯也可以,刚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