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675瓦电源风扇

楼主(2020-07-12):
手中有一台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675瓦电源,是几年前买的。买后就发现这电源使用时真安静啊,一点儿噪声都没有,也感觉不到有空气流动的现象。由于平时一直没有拖带大功率的负荷,就认为风扇在小功率负荷下是不转的因而感觉不到的。这次见本坛大佬qrut的拆机及原理图解后,就把我这电源拆开看看。通电启动后发现我的电源风扇是不转的,想到平时使用时会有黄灯亮起,但重新启动后黄灯就不再亮了,而输出电压不管黄灯亮与不亮都是正常的,只是使用时间长了电源外壳有些烫手。
这次见这个电源只要20元即可到手,就败了一个。电源到手后就拆开,通电启动后看到风扇是低速转动的,声音确实十分轻,几乎听不到。把风扇拆下,换上我的电源上的风扇,通电启动,风扇不转!那么说明我的这个风扇坏了,开拆!
先上二只电源的图片

再上风扇的,撕掉商标纸

风扇是解体了,定子绕组测量结果是好的,看来是调速板出故障了!没本事修。
谢谢观看!

网友A:
先试试更换检流电阻贴片,主芯片故障可以试试换成AH477霍尔芯片驱动,缺点只能3到5伏,或者备两三颗好的4048双转子拆机风扇,拆一颗单转子换上。AVC的4048有些进气风扇也是跟楼主一样,扇叶带点重叠设计,大多数定子可以用水泵钳拧下来,少数像三洋4056有铆接部分,用10毫米钻头打掉铆接部分钻到硅钢位置,然后拧下来。

网友B:
以前扩音喇叭用换下的电脑电源12V带动,现在用不上扩音喇叭。犹豫要不要买艾默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更换检流电阻贴片,主芯片故障可以试试换成AH477霍尔芯片驱动,缺点只能3到5伏,或者备两三颗好的404 ...

谢谢建议。但这种风扇不值得修了,有机会能搞到就装上,不然就这样用,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扩音喇叭用换下的电脑电源12V带动,现在用不上扩音喇叭。犹豫要不要买艾默生 ...

电脑的电源12V没有55A吧。

网友:
机房用的就是干净几乎一成不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的电源12V没有55A吧。

200W喇叭,17A够用。喇叭借别人用后,旧电源卖废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