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19元的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7-12):
前几天优惠购里推荐的,3.6v1500mah的19元带一个批头,据说好评后还能返还5元,收到后发现是4.2v1800mah的,赚了,到手后忍不住拆开了看看。

泓力的锂电池,没有标注容量,以前拆友说龙韵的电钻也是用的这个电池,USB经过1欧电阻限流,给丝印为LTH7的5脚芯片供电,LTH7是深圳泓力出的单锂充电管理芯片,最大500ma,电池上没发现保护板,使用中要注意低压过放了。

280电机带了个塑料(尼龙?)的行星减速齿轮箱,箱内齿轮也是塑料的,标签上扭矩是3.5NM,塑料的不知道能否撑得住。

网友:
塑料齿轮,纸一样薄,玩具也。。。。。。

网友:
我买的红色是别的牌子,看着一模一样

网友A:
不如花19元买个充电钻,优惠购有的:[用] 德力西绝缘胶带1!进水管1!50w投光灯3!双速锂电钻19!1.7米多层实木书架69;塑料齿轮真的用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花19元买个充电钻,优惠购有的:[用] 德力西绝缘胶带1!进水管1!50w投光灯3!双速锂电钻19!1.7米多层 ...

电钻和螺丝刀的用途还是不一样的,电钻转速太快,不好控制,容易把螺丝搞滑。

网友:
看起来还不是太差

网友:
塑料齿轮坏的几率很大,我都已经坏过一个了

网友:
塑料齿轮用不了几次就OVER了

网友:
幸亏没买,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
可能楼主没有问客服,我问了,客服明确的回答是塑料齿轮,所以没有入

网友:
19元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花19元买个充电钻,优惠购有的:[用] 德力西绝缘胶带1!进水管1!50w投光灯3!双速锂电钻19!1.7米多层 ...

双速很香,只可惜不包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花19元买个充电钻,优惠购有的:[用] 德力西绝缘胶带1!进水管1!50w投光灯3!双速锂电钻19!1.7米多层 ...

那个19元电钻还要10元快递费,楼主这个螺买贵了,我的同款螺丝刀是9.9元包邮买到的

网友:
齿轮换成 铁的 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19元电钻还要10元快递费,楼主这个螺买贵了,我的同款螺丝刀是9.9元包邮买到的 ...

厉害厉害哈哈,没赶上9.9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来的,建议买新充电螺丝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哈哈,没赶上9.9

7月2号那天不是发在群里了?当时说了还有2个库存,你也看到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月2号那天不是发在群里了?当时说了还有2个库存,你也看到了的

gan字打错了,是没敢上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9元电钻还要10元快递费,楼主这个螺买贵了,我的同款螺丝刀是9.9元包邮买到的 ...

那个双速比龙韵20几块的好些,但自己有个更好点的用着,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n字打错了,是没敢上9.9

你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除了颜色。我拍的是白色,收到是红色。今天试了拧螺丝,没电钻的力量大是肯定的,但是电机被憋停了也没有出现蹦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