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D701MD1E半年使用感受

楼主(2020-07-12):
           过年入手得伟701M,由于疫情快递大概走了大半月才到手.
           大牌子就是大牌子,工具箱都这么大气,硬朗.701M真的很小巧,打开箱子第一眼,哇这么小,黑黄颜色搭配吸引眼球,但这么小巧能有57.5扭力?疑惑啊!拿起来手感不错,不重不轻,把手黑色包胶防滑,握感舒适,本人手不大.插上电池有点松(得伟晃).唯一不舒服地方就是扭力调节.同心度就不说了个人比较满意(再高的同心度也是手持设备,谁也不能保证手不抖).
           扭力测试用以前的旧桌腿,木头比较硬,请忽略上面的螺丝孔,用3.5X25干壁钉从1档开始到10档完全打入,扭力线性不错。每档扭力都比较均匀。因为木头是真的硬,用4X35干壁钉打会把干壁钉打断.
                                   最后吐槽下扭力测试时用的电工拉铆枪,入手时测试低速13档就可以拉断,现在15档都不一定拉断,难道现在天热了???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属于正常的磨损,本人使用量不是很大。现在13档或者14档有时就差最后一口气就能拉断。

网友A:
我有706给卖了(这款的带T版),玩得伟一定要玩无刷磁浮系列的,想轻巧买18伏的708,虽然能达到65牛米但是转速只能到1500转,磁浮系列的791能达到70牛米外加2000转,效率非常高得伟系列带磁浮技术的最轻巧的一款电转了,在往上就是796.991.996磁浮技术才是得伟的看家本领,玩过的都知道听声音就不一样,牧田的声音就够好听的了,791的声音比牧田系的还好听,当然791唯一的短处就是夹头容易松动,这也说明791的电机加速实在是太快了,这款全金属夹头跟不上转容易松,夹头选择上得伟做的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706给卖了(这款的带T版),玩得伟一定要玩无刷磁浮系列的,想轻巧买18伏的708,虽然能达到65牛米但是 ...

好奇磁浮的跟一般的无刷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706给卖了(这款的带T版),玩得伟一定要玩无刷磁浮系列的,想轻巧买18伏的708,虽然能达到65牛米但是 ...

701到手后才发现还有708,后悔啊。同样好奇磁悬浮有啥区别

网友A:
拆开看外观看不出来,分析得出结论不一样的地方,轴承质量不同,驱动板程序不同估计封胶下面的元器件品质上也有区别,无刷磁浮电机加速度那个猛,在非磁浮机上见不到,捏紧钻头轻微扣动扳机堵转的情况下磁浮机里面那种电流声就跟山里泉水溪溪流动的声音一样悦耳,直到堵转自停保护,非磁浮机的得伟任何产品都没有这种声音,得伟大量更新非磁浮机估计也是无奈因为要降低成本提高销量,磁浮机很少更新(996-997仅增加蓝牙功能)一个可能是已经非常完美在没有开创性研发的情况下无需更新,二个可能就是今后更新后的磁浮机往高端领域发展,就像宝马7和奔驰S系列一样,商业策略估计改变了,让所有高中低消费者都能使用得伟品牌,701在美国不打折的情况下卖99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外观看不出来,分析得出结论不一样的地方,轴承质量不同,驱动板程序不同估计封胶下面的元器件品质上 ...

不要把得伟看的如此神秘。就一普通的带霍尔无刷电机而已,厂家开始做广告的叫法不同罢了。

网友C:
800元淘宝上的能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00元淘宝上的能买吗。

一电一充2.0带箱子760

网友C:
哪里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得伟看的如此神秘。就一普通的带霍尔无刷电机而已,厂家开始做广告的叫法不同罢了。 ...

你可以买个最新的708和磁浮版的791测试下然后把不喜欢的退掉,看看同样的无刷磁浮和非磁浮的区别,别拿大路货的公版无刷技术说哈,拼汐汐几十圆得无刷多得是,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个最新的708和磁浮版的791测试下然后把不喜欢的退掉,看看同样的无刷磁浮和非磁浮的区别,别拿大 ...

,我是德伟控,德伟的你说这些型号我都有,并且都拆开看过,没有看出差别来。驱动主控都是一样的,电机除了风扇位置有区别,别的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啊

店铺工具控发烧友

网友:
我的拿来干活,已经伊拉克成色了

网友:
拉铆枪用冲击批,没反扭,就哒哒声有点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706给卖了(这款的带T版),玩得伟一定要玩无刷磁浮系列的,想轻巧买18伏的708,虽然能达到65牛米但是 ...

啥叫磁浮呢  手上目前有791和706  不过791夹头居然跑出一条退出来给暴力切掉换了一个之前的罗姆夹头本来打算临时用用没用力拧紧  后来想换捷克博斯居然又拆不掉了。。。

网友(2020-08-21):
引用 楼主:
701到手后才发现还有708,后悔啊。同样好奇磁悬浮有啥区别

708不错的

网友(2020-12-06):
引用 网友D:
一电一充2.0带箱子760

老哥,这个价格是正品吗?旗舰店701一电一充10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个最新的708和磁浮版的791测试下然后把不喜欢的退掉,看看同样的无刷磁浮和非磁浮的区别,别拿大 ...

都是有感无刷,什么磁浮不磁浮的,都是厂家营销的噱头。

网友:
得伟有油压系列吗

网友:
怎么也没人拆开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