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延长液晶电视背光寿命(直下式)

楼主(2020-07-12):
各位大神好,我家55寸海信电视液晶背光变成了蓝紫色,  我想求助换液晶电视背光的问题:由于拆液晶面板很麻烦(危险),我能不能一次买两套背光板并联安装(背光的灯珠数量加倍),以达到每个灯珠功率减半的目的,来增加液晶电视背光的寿命。

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变色不是背光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色不是背光的原因吧

我也认为变色不是背光的原因。
屏幕呈蓝紫色,应该是缺绿色,绿色的通道有问题。

网友B:
海信电视背光灯条变色不是个例 ,  有好多海信的电视背光灯珠发蓝,  不建议增加灯条数量 , 会影响光路  ,想要延长背光寿命 , 调节(调小)背光灯条的电流是最有效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色不是背光的原因吧

海信的维修人员来看过了,拆开后盖后发现背光就是蓝紫色的,他说灯珠温度比较高,导致涂抹在灯珠上的什么物质老化脱落了,需要更换灯条。  他应该不是瞎说的,我见过的所有lcd、led的背光都是纯白色,这个蓝紫色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C:
电视背光亮度是可以调低的,假如用不到那么高亮度,可以适当调低。

为避免误调高,可以拆机减少几个电流取样电阻,一般电流取样电阻都是多个贴片电阻并联的,根绝需要,适当去掉一个阻值合适的。

至于说增加灯条,估计也就直下式可以吧,用双组一样参数的灯条,并联后用和原来一样大的电流驱动,各灯珠分担功率减半,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信电视背光灯条变色不是个例 ,  有好多海信的电视背光灯珠发蓝,  不建议增加灯条数量 , 会影响光路   ...

我看很多论坛都说换灯条后调节电流,我也认可这个方法。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针对维修人员的,这样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维修后有一个靠谱的质保期。
但是我自己的电视自己diy维修主要考虑的不是成本(两套灯条也就100元),我考虑的是寿命。不可能我修完了没两天坏个灯珠,我又要拆开重新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背光亮度是可以调低的,假如用不到那么高亮度,可以适当调低。

为避免误调高,可以拆机减少几个电流取 ...

多谢大神啊

楼主:
求助 延长液晶电视背光寿命(直下式)

今天补拍的屏幕背光,可以看到背光是蓝紫色(有点紫外线的颜色),是不是有点意思! 下午在淘宝上拍了两套灯管,到货后就焊接并联起来。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灯变色,换了就行,正常的话灯寿命很长的.

楼主:
昨天拍的灯条,今天到货了。总共20根,两组。先每个灯珠测一下,都ok

两条并联放好,准备用铝片和玻璃胶粘起来固定。

铝片 和玻璃胶

粘好了就是这样

等玻璃胶干。

网友:
只要位置放得下,并联一套承担功率减半,电源恒流不坏就基本无忧了。要注意两套参数要一致,还有玻璃胶固定不妥,用硅酮胶,就那个阳光房用的硅酮胶最好。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并联的时候灯珠错开最好,光线更均匀。

楼主:
今天开始拆机换灯管
先把灯管的接口并联,这个很简单,我用45w的烙铁焊接没有障碍。

拆机器边框,把显示屏提起来。

这是光路的各种折射材料

把屏幕,光路板拆掉后,就是背光板了。

点亮看一下这迷人的蓝紫色,仔细看里面有几个灯珠还是白光,单大部分灯珠都是发蓝紫色的光了。

比较一下原装灯条和副厂灯条,原装灯条做工确实好一些。接口什么都一样,直接插上就行。

先装一条开灯测试,可以正常点亮。

一半装完测试,正常点亮。

更换完毕,已经恢复了纯白色。用手摸了一下灯珠,基本没有温度,可能是我家空调开的比较冷。

背面的反光板,需要把洞开大,因为原来是一个灯珠的孔,现在要容纳两个灯珠。

用胶布固定一下灯条,准备原路返回

复装的过程比较简单,但是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卡口没有卡好。

装的时候主要是要注意不要把液晶屏的连接线压断了,要非常小心。 其他的都很简单。

开机试一下,非常好,完全恢复正常。

最后看一下原装灯条的灯珠,灯珠是没有封装的,感觉做工非常好,肯定是进口灯珠。

最后开机测试了3个小时,都正常。

总结:
1.海信的这款55寸直下式背光液晶电视,采用并联两组灯条的方法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寿命长不长不知道),但是肯定可以正常使用。
2.拆机换灯条难度不大,95%的工作可以一个人完成,但有些工作两个人做更保险。
3.必须有电动改锥才能做,否则手拧螺丝要拧抽筋。

网友:
在海信黄岛工厂干过几个月,这些灯条是一群年龄不超过23岁的刚毕业的学生生产的,有些还是中专实习生。一共四条生产线,就没有几个老员工。包括目检。线上的返修率老高了,包括电视主板。内存都能贴反。一个月不卡几回炉不算完。也就是国有企业不怕浪费。是个人都能进去

网友:
海信电视的灯条寿命是比较短,我家的48寸海信也是,买了灯条后,按卖家介绍的把电源板上一个电阻去掉,灯条亮度减小很多,说是可以延长灯条寿命相应屏幕亮度也减少了,但不影响观看。现在用了好几个月,还好。by the way,拆屏用胶带大法还是挺方便的,没啥风险。

网友D:
想法挺好,只是并联灯珠是否有位置?建议按4#的主意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视背光亮度是可以调低的,假如用不到那么高亮度,可以适当调低。

为避免误调高,可以拆机减少几个电流取 ...

LED很多是PWM调光的 调低亮度对眼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挺好,只是并联灯珠是否有位置?建议按4#的主意去做。

大哥,你是当真的么?

网友:
发现这条灯条跟淘宝上那个照明的灯条一样,我试过一样能点亮,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照明灯条特价版的三条一套才5.5元,4套才20多,比专用灯条100多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