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台电锋芒PRO128G换壳记

楼主(2020-07-12):
买了二个来月,一插机箱就顶出来了,这盘自用很满意了,写速能有70m了,自动无损拆出,推拉U盘就这点毛病,

楼主:
主控,存储片图

楼主:
找半天没中意的现成外壳,前些时侯坛里跟着买了二个金属壳的金田U盘,看拆解挺容易的,电吹风吹热二头轻松拔出

楼主:
对比台电和金田,感觉台电做工好点,用T12BL头加日本减摩银焊丝加固U头焊点,用胶枪加热上胶,快速插好,冷确后用刀片修好,尾部再加胶处理,很牢固的了

楼主:
只是委屈它了,128G变32G了,

网友:
塑料壳换金属壳,导热应该好多了

网友:
做工没金士顿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赞一个!

金田32G还好用,只是容量小了点而且还发热,本想换台电锋芒外壳,把锋芒扯断了,,,

楼主:
用手机UFS存储片的U盘普遍温度高,发烫,只知道电子产品温度高寿命长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手机UFS存储片的U盘普遍温度高,发烫,只知道电子产品温度高寿命长不了
...

UFS颗粒比普通的颗粒耐用、稳定多了,上这个锋芒的芯片精灵检测图,看看什么主控,什么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UFS颗粒比普通的颗粒耐用、稳定多了,上这个锋芒的芯片精灵检测图,看看什么主控,什么颗粒?:loveliness ...

这个锋芒是拼多多买的,20包邮放办公室拷文件,,,是TLC

网友B:
我的锋芒 在电脑上的3.0接口读不出来,只能用2.0的口子。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有一说一,这款壳子的塑料部分很拉胯,特别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锋芒 在电脑上的3.0接口读不出来,只能用2.0的口子。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

3.0的驱动打一下

网友:
其它3.0U盘都正常读取,办公室所有电脑的3.0接口都读不出来。只有2.0的可以

楼主(2022-09-21):
很多U盘内芯是没有读写灯的,,,,该加的加上

楼主:
又换壳,加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