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DMI转VGA口拆开看看

楼主(2020-07-12):
拆开看了一眼,发现一个线在外面,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目前使用的时候瞬间就断了,摸了一下芯片,特别烫,不知道能不能维修,怎么修?在外面的线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能正常用就不管它   热的话在芯片上加个小铝散热片

网友:
做工还过得去了,谢谢分享

网友B:
芯片特别烫的话,代表已经烧坏了,这个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特别烫的话,代表已经烧坏了,这个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也许是 ,我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温度70 ,倒是也能正常工作

旧站上 大家说,正常使用发烫,长时间 使用应该加 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用就不管它   热的话在芯片上加个小铝散热片

谢谢 ,你的头像很帅

网友C:
这类芯片热很正常吧,色彩正常就不用管那个线。

网友D:
既然拆开了,加个散热片

网友:
为了解决散热问题,我特地买了个金属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拆开了,加个散热片

嗯就是,现在情况是大部分都不能点亮VGA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芯片热很正常吧,色彩正常就不用管那个线。

之前一直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