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严重“虚标”的山寨开关电源

楼主(2020-07-12):
两年前搞集中供电,把光猫、路由、交换机、花生棒、蒲公英什么的用同一个电源供电,需要12V和5V,功率都不大,于是去车库找了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

就是这贷,看铭牌,总功率才几十瓦,估计空载也没多少,堆在一起同体积同外观的都是100多W,电流都是10A起步。

24V不用,当时还担心取样电压是从24V接的,毕竟24V电流最大,上电试了一下,12V很稳定,5V可调,于是就用它了。

前几天天气热,断网了,一看12V输出17V了,赶紧换了12V跟5V两个独立的电源。把这货拆开一看,都烤糊了。

两个电容怀孕,12V竟然是一个三端稳压块!

LM2940CT,12V稳压,额定电才1A,铭牌上居然就敢标12V1.5A,开关电源里面用线性稳压,难怪会烧掉。

但是仔细看这电源,用料很实在啊,电容跟变压器都是大个的,看这体积比那些100瓦的还要大。典型的3842电路,双光耦,应该是带保护的。

EMI、XY电容、NTC什么的居然一个不少,简直是良心商家。

把12V和24V全拆掉,这两路只有整流滤波,没有电压电流取样。

然后看5V这一路,铭牌上是2A的电流,怎么看怎么不像,百度一下,居然用了两个20A肖特基管,这是少标了10倍啊,不过搞不明白为什么两个肖特基管同一规格但不是同一个型号,估计山寨就是有啥用啥吧。

看一下背面,高低压分离,走线规整,大电流搪锡,除了用虚标的线性稳压块,其他方面都是好电源的样子。

撕掉12V和24V的标签,让它回归本性,好好做一个5V20A的电源吧。究竟是20A还是40A?反正接100W负载小轻松。

网友A:
应该试试用电感式开关降压板替代线性稳压,或者改基准电阻,把24伏改低到12伏。

网友:
开关与线性电源混合体。

网友:
用料还阔以

网友:
改低电压12伏和6伏用起来一样

网友B:
这种空载比较高,据说有几W。

网友:
的确是山寨的山货电源来的

网友:
光用5v还不错,20A,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空载比较高,据说有几W。

确实,每路输出都接一个大功率电阻,就算啥负载也不接,这三个电阻耗电就有几瓦了,拆完两路,现在5V那里依然有一个47欧的电阻,白白浪费0.5W,其实后面接稳定的用电设备,这个电阻去掉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试试用电感式开关降压板替代线性稳压,或者改基准电阻,把24伏改低到12伏。 ...

24V改到12V的话,5V那里只能输出2V左右了。

网友:
开关电源再加线性稳压器,够奇葩的。

网友C:
5v上还到20a吧!线不够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行

网友:
典型的设计不合理。

网友:
单纯用12V,艾默生675W便宜稳定

网友:
从绕变压器完美

楼主:
我这几天已经重绕过好几个变压器了,这个也在计划中,只是这样的开关电源我收集了太多,搞好了也是放那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上还到20a吧!线不够的

从脚那里看,5V是最粗的,几根并在一起,估计设计的就是20A。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脚那里看,5V是最粗的,几根并在一起,估计设计的就是20A。

我觉得不像!你用用试试看吧!b20100是共阳极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每路输出都接一个大功率电阻,就算啥负载也不接,这三个电阻耗电就有几瓦了,拆完两路,现在5V那里 ...

反激,自功耗不会小,像这种老芯片,一定要加个假负载,空载电流过小会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