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5合一美女用美容护理按摩仪

楼主(2020-07-12):
美女说闲置不用,要处理掉,拿来拆开看看是否还有利用价值

外包装,看起来像是进口的
名字是英文的 5 in 1 beauty care massager

侧面5种功效

护理部位展示,看到最后的made in china,铁板国产了

顶部包装开口

打开后

一样大小的按摩头

主机

开关,3档,关-低速档-高速档

需要装2节 5号电池 AA

按摩头可以轻松更换

没有螺丝,轻轻拆开卡扣就可以打开主机外壳

白色的是开关键

减速齿轮,有3级减速

拿掉外面三个齿轮可以看到电机的齿轮

拆下来的齿轮,上面有透明的油脂

电机齿轮,电机外壳上没有任何参数,应该是直流有刷电机

所谓的慢速档 快速档差异就是串了一个电阻, 开关板上只有一个开关和电阻,没有螺丝固定,直接是安装孔的塑料支撑溶化固定

换个按摩头看看

里面是四个小球

这个有点糙,可以磨皮

这个软软的,可能是洗脸的

毛刷?

这个也是海绵,只不过发黄了

说明书 怎么使用

说明书 更换电池

确实很简单,实际使用感受就是噪音有点大,转速很慢,效果一般般
不知道用来干啥,放着吃灰吧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玩具级别电动机来的,又是智商检测机来的

网友:
可以试试做一个改锥转接头,再加正反转开关等,做一个电改锥。

网友:
美女用过的,增值

网友:
打蛋器    ZSBD

网友:
进口货还是原味的

网友:
又是智商检测机来的

网友:
看错标题了。。以为楼主和五个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