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魅族手机魅蓝手机系统广告越来越多....

楼主(2020-07-12):
flyme8.0.0.0A的系统广告越来越多,我已经设置关掉了消息推送,却永远都有系统广告出来,魅族快点倒闭吧,信号最差,广告最多。GPS定位误差大,信号差,经常无服务,这些毛病都是过了保修期出来的,没过保修期一切正常,从2015年买了好几个魅族手机都是这尿性,过了保修期就出毛病,我严重怀疑魅族的系统底层代码里边设置了运行时间,运行到多少个小时就让哪个功能失效或者不稳定,垃圾魅族赶紧倒闭吧

网友:
删除换个日历,垃圾通通删除!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我也觉得魅族在歪路上越走越远
从魅族pro5一直用到魅族16th,结果一个比一个差,主要说说几个致命的问题:
1.信号差:无论wifi还是移动联通电信信号,每一代都做得蛮差的,pro5信号差的不是一点点,而且wifi直接断流连接无效,必须重启才有用,到16th,wifi还是有这种bug,而且信号电梯里从2g切换至4g也是必须重启,现在蓝牙都有问题了,ETC蓝牙激活,用的全是魅族手机,换了一个又一个,结果到网点用别人的手机就激活了,操蛋
2.误触率高指纹识别率差,真不知道工程师咋想的,指纹识别正确识别率估计连10%都没有,结果屏幕误触率特别高,一不小心就误触了,16t更恶心的是返回,误触率更高,明明是轻触反馈的老是深按,第二次又好了,这不是发神经啊
3.系统广告,这个我就不吐槽了,人家说广告之米,魅族绝对是魔性广告,这个在高端机还好点,魅蓝绝对的,连推送都关不掉,天天整个什么抽奖,抽你妈逼
4.系统:系统更是做得不完善,其他不说就说摄像头,你他妈的好好把对焦做做好行吗,对焦老是发神经病,对着一个东西模糊的你就说对焦好了,要反复动四五遍才能正确对焦,去你娘的
算了,无力吐槽了,但是真心的还是希望你别死了,让别人买你的东东吧,我反正不会再买魅族了,用了realme X,一个470跑的感受比845要好,魅族你长点心吧

网友A:
你白玩flyme了哈哈!root下载个自带软件删除软件删除在线推送APP没有图标的!我的手机从来都没有广告!  MIUI和FLYME我都有,MIUI必须下载第三方定制的删除制作者内置软件即可!

网友:
MIUI更多。去年说减少广告。其时是左手换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白玩flyme了哈哈!root下载个自带软件删除软件删除在线推送APP没有图标的!我的手机从来都没有广告!  MIU ...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喜欢root?你这么root去除广告充其量也就是掩耳盗铃而已。你自己的手机没广告了,flyme系统仍然在其他人的手机遍地广告,要是黄章李楠不植入广告,那不就不用root了?你这个root办法只适合你自己,属于治标不治本。要是flyme不植入广告,对全部的魅族用户都适用

网友:
我会优先购买能root的手机,只有root后你的手机才是你的,不会被手机的内置流氓程序强奸你,最好还能刷原生的安卓的
app类能用google版的优先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喜欢root?你这么root去除广告充其量也就是掩耳盗铃而已。你自己的手机没广告了,flym ...

哈哈!说明你不适合玩安卓你还是买苹果吧!不ROOT的安卓不叫好系统!面具XP这些必需品

网友B:
魅族的手机质量是有问题的。我是最早一批魅族手机用户,最开始是M8,感觉售后还是很不错了。后来等了很久买了魅族M9和魅族MX。两个手机都是通话不清楚换新的。后来买了中兴的努比亚,感觉不行,现在换了小米的,感觉还行。广告什么的也不是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说明你不适合玩安卓你还是买苹果吧!不ROOT的安卓不叫好系统!面具XP这些必需品 ...

照你这意思,买汽车就是为了改装?你买回家的汽车大卸八块,把发动机的活塞气缸全改装成火车上用的活塞气缸,把变速箱改装成挖掘机用的变速箱,把底盘改装成坦克的地盘,是不是这样改装才适合买汽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族的手机质量是有问题的。我是最早一批魅族手机用户,最开始是M8,感觉售后还是很不错了。后来等了很久买 ...

我从2015年开始买魅族手机,那时候随便一个小县城都是遍地魅族专卖店,大城市更是多的数不过来,随着魅族品控越来越烂,大城市的专卖店越来越少,小县城的完全绝迹了,出现这个问题只能怪黄章自己,用户基数还没站稳脚跟,黄章就发飘了,品质越来越烂,系统广告越来越多,用户不是傻子,买回来不好用绝对不会再买,同时还会叫身边的熟人别买,我曾经给我认识的人推荐了很多魅族手机,现在我再也不敢推荐他们买魅族手机了,因为过了保修期就坏,我被说惨了,从此我也不在买烂魅族,就算小米红米再垃圾,我也买小米红米,不买烂魅族魅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你这意思,买汽车就是为了改装?你买回家的汽车大卸八块,把发动机的活塞气缸全改装成火车上用的活塞气 ...

这样比喻你也想得出来!一个硬件改装一个系统优化,你自己不会优化定制自己喜欢的怪谁呢!ROOT可以删除系统自带有可能到手机报废都不需要的APP,厂商猛给你推root有风险就是不愿意大家删除它的广告推送!不ROOT安卓还能叫好安卓?病毒?玩手机这么久没见过什么叫病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你这意思,买汽车就是为了改装?你买回家的汽车大卸八块,把发动机的活塞气缸全改装成火车上用的活塞气 ...

是的。大多数人买手机还是用。谁没事天天去root,不是逼不得已,我不会去roo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比喻你也想得出来!一个硬件改装一个系统优化,你自己不会优化定制自己喜欢的怪谁呢!ROOT可 ...

十分赞同,
不root的安卓手机,
我也没法用。

楼主:
还是那句话,魅族完蛋了,真的完蛋了不是假完蛋,用庞麦郎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这是真的,这不是梦。         我用了魅族手机之后给我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极大麻烦,比如:手机装在裤兜里经常别人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无法接通,从裤兜里拿出来解锁屏可以看到短暂的没信号无服务,随后的十几秒恢复信号,再次装进裤兜,换几个位置又无法接通了,同样的位置别人的华为,小米,苹果,蓝绿手机全正常。
使用手机地图导航的时候,手机指南针乱转圈,按照手机提示校准之后还是这个鸟样,在导航的过程中定位点会漂移,漂移范围一百多米,地图直接提示我偏离路线,频繁的重新规划路线,给我的出行带来极大麻烦。使用哈啰共享电动车由于手机定位误差大还漂移,导致我已经把车停在指定P点了仍然无法还车,哈啰软件提示我未到指定P点。很多时候别人给我打电话,直接无法接通,我从裤兜拿出来手机一看,又他妈没信号无服务了。好吧好吧。曾经我是魅族粉,从此我是魅族黑,一生黑,我相信有不少的魅族黑都是从魅族粉走来的。有人肯定说我为啥不买旗舰机,那我问问你,小米也做低端机红米,为啥人家就能做好,烂魅族就是缺陷不断?既然魅族觉得低于这个价格的厂里不赚钱,那就别发布这款机啊,既然做就做好,要么就别做直接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