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来聊聊超级电容点焊机的电容问题

楼主(2020-07-12):
现在看到的比较成功的超级电容点焊机都是LSUC2.8伏3000F的电容,这个电容的内阻是0.36毫欧,这款2.8V其它容量的电容都是2毫欧到9毫欧不等,有谁用过其它容量做成功的不?效果怎么样?

LSUC2.7伏3000F的内阻是0.23,2.7伏的所有容量的内阻都很不错,外形是圆柱形,正负极在两边的。
LSUC2.85伏跟2.7伏的差不多,也非常优秀。
3伏的就不行了,内阻3毫欧起。

用超级电容做点焊机有个问题,充电时间太长了,昨天看有个2串还是3串3000F的充电要20多分钟(不知道有没有充满),大部分1年拿出来玩几次的每次玩之前要充半个小时太蛋疼了!电容阵都是几秒就充满,而且用好点的电容的话内阻肯定远小于超级电容,就是组阵会引入新的电阻。

请有超级电容点焊机的朋友说下几串多少F充电时间是多少
我打算DIY个电容点焊机,还没想好用哪种电容,控制电路准备用RC电路,简单可靠
欢迎发言!

刚才查看到MAXWELL的3000F电容有个参数,绝对最大电流,1900A,大部分差不多,有个更好的是3000A,短路电流7000A往上,最大连续电流在100A,RMS左右,这个RMS不知道什么意思。论坛有用电容阵点焊过万的,这个超级电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力?

新发现:
IPLU300N04S4-R8这个管子,内阻最大0.77,我说上次在某鱼看到的别人的2串点焊机怎么看不到MOS管,这种管子两三颗就够用了,脉冲电流1200A。

网友A:
组好发下,我也准备入坑!

网友B:
电容阵列,容量小。
貌似体积比较大

网友C:
你经常玩吗?准备组电池组那种,如果是的话,组电容点焊机。
如果只是偶尔点点电池DIY一下,还是买电池款的点焊机吧。直接买成品,百元出头可以玩很久。

网友D:
变压器版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经常玩吗?准备组电池组那种,如果是的话,组电容点焊机。
如果只是偶尔点点电池DIY一下,还是买电池款的 ...

不买成品,就是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版的也可以。

太重,空载功率大,等下搞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阵列,容量小。
貌似体积比较大

3000F的电容也不小啊
容量的话插着电怕什么容量小,容量小充电快呀,超级电容如果没电要充满要好久,有点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好发下,我也准备入坑!

我还在犹豫呢

网友:
我用5伏40安电源就很快了

网友:
3000F的设计容量是3ah,充电时间就看充电电流了。

楼主:
在某鱼看到一款超级电容卖170的成品,好像没有MOS管
难道现在有大电流管一两个就行的被藏起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重,空载功率大,等下搞跳闸了

哪来的空载,控制的220v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来的空载,控制的220v端

啊?我以为控制的次级呢
控制初级搞的电路更不稳了吧?

网友F:
LSUC 2.8V/3000F,单只内阻0.25,3串
12V/5A电源三只,12A/DC-DC恒流恒压模块三只(调到2V/10A),平衡充电。
第一次充电要几分钟(没计时),以后开机就是十几秒充满(电容漏电挺小的),可以持续点焊

网友G:
挺好用的呀 我就做了
然后电容的充电时间 取决于你的充电电流  和其他没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挺好用的呀 我就做了
然后电容的充电时间 取决于你的充电电流  和其他没任何关系

你这是两串吧?你充电电流多大?没电到充满时间多长?
这是什么型号的MOS管?4个还是8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LSUC 2.8V/3000F,单只内阻0.25,3串
12V/5A电源三只,12A/DC-DC恒流恒压模块三只(调到2V/10A),平衡充电 ...

应该不止几分钟吧?我好像看到一个说20多分钟的,几天之后电会漏光测试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两串吧?你充电电流多大?没电到充满时间多长?
这是什么型号的MOS管?4个还是8个? ...

2串  我没很大的电源  试过30A充电   具体时间没关注  可以有公式自己计算
满充电后的漏电流 我在B站和头条都有长时间评测视频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挺好用的呀 我就做了
然后电容的充电时间 取决于你的充电电流  和其他没任何关系

这个价格应该100左右可以了吧,我想搞个4电容的比2电容有什么提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