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C21-Micca701电磁炉

楼主(2020-07-12):
去年给父母买的美的C21-Micca701电磁炉坏了,拆开看看
样子不错

背面脚垫底下4颗螺丝

NEG面板

号称18.8cm的大线圈,铝的!

一个脚接触不良,过热烧坏了。
用一段硅胶线焊在主板上,然后压铜鼻子和原来的接头进行了压接。

又可以工作了。

烧水达不到标称2100W,峰值只有1800W多点。

网友A:
铝线盘还是用不住,但现在都没用铜线的,技术倒退还是社会进步

网友:
其实,纯铝线做好了一样耐用,松下的洗衣机电机也有铝线的,就怕偷工减料不按规格来做。

网友B:
第二次看到涡轮风扇了,好评走起

网友:
铝线盘通病,见过太多这种烧接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看到涡轮风扇了,好评走起

熟悉不过的表情回复,剪贴板玩的比我熟,或者用了自动键鼠脚本。其实在深水宝搜索下7530和9733,涡轮风扇到处都是,我曾经买过好几个,有一个手绕无刷电机线圈改钕铁硼强磁,推力大概80克,12伏电流6安。,

网友C:
越来越缩水了,以前的电磁炉都是在板子上焊个端子(四点焊接),然后用螺丝紧固线盘,那个级别不会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D:
还会烧的,接触电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来越缩水了,以前的电磁炉都是在板子上焊个端子(四点焊接),然后用螺丝紧固线盘,那个级别不会出现接触 ...

对的,之前我有个美的PHT5079 IH电压力锅,里面就是端子加螺丝紧固的结构,而且线圈是铜的(我刮开看了)。散热片也比电磁炉上的重4、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会烧的,接触电阻太大

我估计也是,不过现在经过硅胶线转接,再烧应该不会烧板子了,可能会把铝线头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盘还是用不住,但现在都没用铜线的,技术倒退还是社会进步

还是价格决定的,10几20年前,那时候电磁炉,起步也要100元以上吧,那时候的100块,放现在能当300元用。你在看看现在,电磁炉价格越来越便宜,功能多价格还很便宜,能给你用铜线,除非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盘还是用不住,但现在都没用铜线的,技术倒退还是社会进步

如果现在给你用铜线的,一个电磁炉卖个千八百,这样的企业绝对倒闭,你信不信,还是怪中国穷人太多,消费不起好的,贵的。便宜2,3百的铝线,用个几年还是可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