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佳能打印机模块电源 (型号:K30319)

楼主(2020-07-12):
用了一把水口钳才把这个螺丝拆下

网友:
那个小灯泡干嘛的?

网友A:
关键地方不打热熔胶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地方不打热熔胶偷工减料了

其实轻的自行车也很像偷工减料,铝合金比钢料容易疲劳裂开,钛合金太贵,钢料疲劳的时候先会弯曲变形,表示需要换车架,卡飞塔轮都轻飘飘的估计不耐用,旋飞塔轮有重量用料足。加旋的意思是加入旋飞,那就跟我一起加入旋飞花鼓联盟,从结构上看比棘轮在花鼓里的塔基友好,卡飞棘轮磨损后很难买到修补件,只能买后花鼓重编轮组更换,旋飞的千斤和棘轮都在塔轮里,只需用旋飞套筒和尽可能长的管钳拧开,换上后里面的棘轮组都变成新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打印(度)的,我支持。。。。。

网友:
做工不错了,比国内做工好多了。

网友:
可惜电流太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虽不堆料,看起来很可靠,改装给制水机供电了,质量不错,

网友:
这个电压比较喜欢

网友:
放个氖泡咩意思啊

网友:
这个是起泄放雷电瞬时过电流和限制过电压作用的

网友:
用这个改白光直不错
把616小板装进去,再开个口接烙铁插口,正合试

网友:
设计的通用电源模块,

网友:
AR1是什么原件?乃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