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系统没有旧摄像头驱动怎么办?

楼主(2020-07-12):
我有一个支持XP系统的旧usb摄像头现在插到win10系统上是没有驱动也识别不了,后来下载了几个驱动管理软件才发现有一个可以安装驱动,但是安装好后貌似桌面出现一个软件打开可以使用摄像头,但是win10系统自动的相机还是不能使用摄像头。

网友A:
用“驱动精灵”,360硬件驱动,鲁大师驱动自动查找摄像头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精灵”,360硬件驱动,鲁大师驱动自动查找摄像头驱动程序。

用了其中一个安装好了驱动但是win10系统自带的相机居然用不了摄像头跟没有安装驱动一样。

网友B:
摄像头也太老了,估计像素也不行,换个新的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也太老了,估计像素也不行,换个新的才是王道

聊天使用像素还算够用,可惜用不了也只能换一个支持win10的摄像头了。

网友C:
旧的不能用,要么降级,适应摄像头,要么升级摄像头换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聊天使用像素还算够用,可惜用不了也只能换一个支持win10的摄像头了。

还有个办法,在电脑安装虚拟机,里面安装XP,如果win7可以用就装win7:lol:

网友:
检查相机驱动程序是否不兼容

某些专为老式设备设计的旧相机与 Windows 10 不兼容。下面介绍了如何检查你的相机是否兼容:

    在“设备管理器”中,在“相机”、“图像设备”或“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长按(或右键单击)摄像头的名称,然后选择“属性”。
    选择“驱动程序”选项卡,选择“驱动程序详细信息”按钮,然后查找包含“stream.sys”的文件名。如果该文件名存在,表明摄像头是在 Windows 7 之前设计的,需要将其替换为较新的摄像头。
    如果找不到包含 stream.sys 的文件名,请继续执行后续步骤。

微软官方的Q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的不能用,要么降级,适应摄像头,要么升级摄像头换新

看来我还是把收藏的旧硬件处理掉一部分估计以后更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办法,在电脑安装虚拟机,里面安装XP,如果win7可以用就装win7

幸好现在大多软件都有手机版的还是先用着手机以后可能会换用笔记本电脑了。

楼主:
这个旧摄像头应该是杂牌的,原来的xp系统自动安装了摄像头驱动也是用不了需要用驱动软件升级后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旧摄像头应该是杂牌的,原来的xp系统自动安装了摄像头驱动也是用不了需要用驱动软件升级后才能正常使 ...

牌子不明可以安装公版驱动,除非硬件特定信息被修改了。
查了下中星微0305官方驱动只支持到vista,win7都没有官方支持,当然win7用vista驱动大概率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