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icropython_python]黑白BMP图取模转为十六进制数组

楼主(2020-07-12):
原理见
【MY808_DIY】从此随意自制各种点阵字库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60

python代码

# -*- coding:utf-8 -*-

import matplotlib.image as mpimg

files = ["./0.bmp","./1.bmp","./2.bmp","./3.bmp","./4.bmp","./5.bmp","./6.bmp","./7.bmp","./8.bmp","./9.bmp","./colon.bmp"]
num_arr = []

# 读取点阵图,转为0(白)1(黑)的三维素组,[files[0][x][y]...]
for index in range(0, len(files)):
    image_arr = mpimg.imread(files[index]).T
    num3 = []
    for i in range(0,len(image_arr[0])):
        num3.append([])
        for j in range(0,len(image_arr[0])):
            if image_arr[0][j] == 255:
                num3.append(0)
            else:
                num3.append(1)
   # 行列置换
    arr2 = [ [row for row in num3] for i in range(len(num3[0])) ]
    print (arr2)

    print ("\n")
    num_arr.append(arr2)
print("\n\n")
print (num_arr)

# 01数组每8位转位16进制
ff_arr = []
for i in range(0, len(num_arr)):
    for j in range(0, len(num_arr)):
        num_str = ''
        for k in range(0, len(num_arr[j])):
            num_str += str(num_arr[j][k])
        print (num_str)
        print (hex(int(num_str,2)))
        ff_arr.append(hex(int(num_str,2)))

print (ff_arr)
print (len(ff_arr))

效果
ff_arr = ["0x0", "0x7e",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7e", "0x0", "0x0",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0", "0x0", "0x7e",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7e",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0x7e", "0x0", "0x0", "0x7e",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7e", "0x2", "0x2", "0x2", "0x2", "0x2", "0x7e", "0x0", "0x0",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7e",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0", "0x0", "0x7e",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0x7e", "0x2", "0x2", "0x2", "0x2", "0x2", "0x7e", "0x0", "0x0", "0x7e",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0x7e",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7e", "0x0", "0x0", "0x7e",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2", "0x0", "0x0", "0x7e",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66", "0x7e",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7e", "0x0", "0x0", "0x7e",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7e", "0x2", "0x2", "0x2", "0x2", "0x2", "0x7e", "0x0", "0x0", "0x0", "0x0", "0x0", "0x1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8", "0x0", "0x0", "0x0"]

8*16像素的BMP图片
bmp不能上传,下面为png图片,使用GIMP转为bmp即可。

网友:
老铁还是详细说下原理。

引用文章的原理我懂(肯定懂)。但是你这个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原理简析:
图像分两种,点阵图和矢量图。矢量图是根据几何特性来绘制图形,如y=x^2描述的图形;点阵图是由一个个点组成的图像,一个点对应屏幕一个像素。
点阵图也可分为两种:彩图,灰度图。彩图的每个点由4个数值表示(R,G,B,apha),灰度图每个点由一个整数值表示 (0~255 0 黑 255白)。
将灰度图转为黑白图,即每个点的数值非0即1。
逐行读取每个点的数值,存贮在数组中。
为了压缩存储数组的空间,将数组中每8个数字按二进制方式转为16进制,存贮在另一个数组中。

网友A:
程序有较大的局限
if image_arr[0][j] == 255:

不是所有的单色bmp都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较大的局限
if image_arr[0][j] == 255:

是的,程序读取的是个人绘制的图片,所以明确的取了黑白这两个极值。
这里改为一个阈值就好了,比如:
if image_arr[0][j] > 128  等等。

网友:
看到了熟悉的代码,Python队伍逐渐壮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