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速修捡的坏电磁炉+20200626

楼主(2020-07-12):
20200626 周五 多云
    早7点起,炒菜,热三个粽子,煮玉米,吃了上班,

    一路上磕磕绊绊,好容易来到门市,看意思也不像有活的2020年6月26日08:56:58

    10:19,那电扇换轴换齿轮箱的老头又找了来,拿着摇头提手,说这玩意掉下来了,

    我看看,里边还有螺丝呢,我说,这个自己拿改锥拧回去就行,

    他笑笑:“这玩意我干不了这个。”我心说,怎么干不了啊,长手就能干了,有个改锥就能干了,

    你说打算修还不一块拿来,光拿个这玩意,我也不会隔空拧螺丝啊?

    只好说,你弄来吧,来了我给你拧上就是了。打发走了。2020年6月26日10:24:40

    一上午就没个活儿,看来,这东南西三面一包围,都拆了搞工程,对我这里的影响不小,

    没有一处好道了,谁还愿意从胜利路走这半截道啊。

    到了南门口街就算堵死了,再往西就直接被门子堵死,一天可能就几个钟头能通过,

    否则,大部分时间只能从南北两边走破道,谁车子那么好,那么越野,天天从这走啊,

    除非绕不开,住附近的,可说实话,就算住附近的,往东往西都差不多的话,

    人家宁可多绕几步,也不愿意走这腻歪路啊。

    所以我认为,如今的困难局势,这到处建设是功不可没啊,罪魁祸首也不为过。

    也就是熟人想起来蹭便宜,来找我,不然,没点优势,没点非来不可的需求,谁上这来啊。

    唉。这日子。估计至少要忍受三五年才算完。还不知道三五年之内,我们这一块拆不拆呢。

    下午3点半来,省得那老头再来了,又给我打电话催我,

    你说不来吧,得罪人,来吧,明知道就拧个螺丝的事,又没法收钱,

    上午他9点就来问,一上午不过来,就跟那天他问修锅的事,也是9点多,结果说下午来,最后是第二天上午来的。

    他只要是我开门的时候来,怎么也好说。帮忙就帮忙了,不是那时间段,我没法子管。

    来了刚脱下衣服,取下手机袋,正准备去里边换裤衩,外边吱嘎一声,停下个三轮,

    又是那白背心大高个的哥们,就是我提到过的,曾经一上午来修俩坏台扇,白忙活,

    后来又拿来个遥控的,电机能用,给改了台扇上了,另一个台扇机头测好了,他回去自己拾掇,就那位。

    今天他来了,拎着个吊扇机头,我说,这不修台扇了,改修吊扇了?

    他说,打算往厨房按一个,不转,你给看看,我一测220的线,不通,

    再测电容的两端,也不通,直接报废,他二话没说,确认报废了,直接拿走,

    进来出去不到2分钟。这速度,这效率。刚刚的。2020年6月26日15:58:28

    我换上裤衩,开门摆东西,开始一下午的折腾,又准备了几百个视频,要改名处理

    16.00,正在改名第三个视频,门口有人停下车子进来,拿手机,让我看照片,

    要找根收录机的线,8字线,正好手里最近会计好像给了根短的,

    给他拿出来,他不知道合适不,我说标准收录机的线就这样的,肯定行,

    问多少钱,我说,给八块钱得了,他给了20,我找了12,

    他说,那天给你打电话,修豆浆机,你不接电话,后来只好去西边找南华的那小子去了,

    结果修了3天,那小子说给你修得只能打豆浆行了吧,他说,那也行,

    结果,又等了一天,干脆跟他说,板坏了,只能换板子,问换板子多少钱,答得50,

    玩去吧,你给我吧,我不修了,坏了我件也不给你

    (这就是我们衡水朴实的老百姓的真实思想境界,难怪不管大小,修得了他拿走,修不了他还得拿走,

    反正就算废了,我也不能便宜你。白给你。难怪这年头,捐遗体的少呢,我拿回来不烧,我再扔了,也不便宜你医院),

    嘿嘿嘿。一个豆浆机而已,反正,我也不愿意修那玩意,太麻烦,没法试。

    随它去吧。这活儿,我也不上赶着。2020年6月26日16:14:48

    刚刚17:14左右吧,门一开,进来个一身黑的小伙子,分头,戴眼镜,穿黑半袖背心,黑裤子,

    进来问我修电脑吗,我说修,怎么了?

    他说,他那电脑现在黑底白字出什么盘没安装还是什么的,没说清楚,

    他买了U盘结果机器不认,可能机器太老了。

    (能出来让你看得懂的契丹文的还能算老吗?非得英吉利文你才看着舒坦是咋地?)

    我说BIOS里设置一下启动顺序,和启动U盘的类型,不行就拿来装个系统试试吧,

    最不济把硬盘取下来到我这机器上,装过系统去,再到你机器上去识别,

    他说明天再来吧,我说随便。(给你个折腾的时间,这自己买U盘就是没打算花装系统的钱,

    这是没法了,牙疼找我来了。看来是不着急用,自己折腾去吧?

    明天,明天可不一定你来了我来不来得了)打发走。2020年6月26日17:30:04

    18点,老爷子来,拿来前天晚上老太太出去遛狗,在我以前开门市的老贾的那

    20年前门市的旧址附近一,垃圾桶发现一个苏泊尔电磁炉2100W的触摸的,

    给放了车库了,就是电磁炉左手这边有一小块磕碰伤,触摸的机器,

    因为我实在没时间去车库拿,早上吧,我从西边发车,没时间,

    中午晚上都不回车库,所以,没时间见到,

    因此,一天多我就没见到那东西,所以,今天老爷子亲自送来,我通电试机,没反应,

    心中感到不妙,拆机发现,这螺丝,又是米字中空的批头,

    缺德,还得使用论坛神器,拆开俩空心柱子里的螺丝,出线的那边是个活门,

    为了让出线的那块显得不那么突然就陡峭一下,设计了个活门部件,太没溜了,

    那干嘛不直接按老壳子们那么设计啊,整个一个面包不更好看?

    这薄薄的一层猪笼,啥用没有,还碍事,这里边藏着俩短螺丝

    (其实也不短,四个螺丝一般长,最后我都换了十字的,省得拆起来麻烦)

    拆开发现,保险都很透亮,不像有问题的,但是实测,还是断了,

    那保险断的蹊跷,整个是过载断的,铜丝烧弯曲了,然后,烧断2MM,就那么断开了,

    没有任何镀铜的表现,说明电流不大,最多也就18A左右吧(12个半的保险,就打着它超过1.5倍才烧断)

    感觉这种可能性都很小,后来发现,进线的一根蓝线上有明显打火痕迹,

    可能是长期磨损破皮跟保险相碰导致的绍特所致,后边都侧了一遍没事,

    电容们大概还行,0.3的0.29,5的剩下4个整(误差正好20%)2个的1.78还行,

    这炉子还得说比较新呢,油污不多,看来是坏了不值得修了,自己拆不开,只好扔了买新的了。

    换完试机,正常,灯泡一闪一闪,没问题,实测最大1800W,还可以吧。

    拾掇好,换了4个十字螺丝装好,又擦面板上的油污痕迹,并且粘了一下碎裂处。

    大体就是个新炉子了,全程只拍照没好意思录视频,修完试好,让老爷子拿回去备用。

    估计放屁等不到天明的老太太今晚就得用上了。

    老爷子谈起老太太,还是不满让我二外甥女去新楼住,你说,一年一千四的物业费,

    水电都是咱自己掏着,新装修,什么都是新的,空调也新按上了,不就是为了搬过去吗?

    这倒好,她捡现成的,鹊巢鸠占,那楼现在少说也直60W,往外租一年一万不止吧?

    她一个人就住一层楼,净捡现成的,还商量嘛啊,要按我意思肯定不行啊,

    但是你妈要是一听咱反对,又得翻脸,这事,你不答应就得罪他们家的人。

    大夏天的,小年轻的那个会享受,电钱你遭得起啊?

    去年夏天到现在才交了一次电费,她住进去,一个月没400块钱电费够啊?

    她再一高兴又带几个去同住的室友,更腻歪,还不知道给祸害成什么样呢,

    到时候你妈生气也只能打落牙往肚子咽。说归说,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老太太手里,

    她肯定不会拒绝,所以,你也就是再去几天,以后也就省事了。甭来回跑了。

    打发走老爷子,看见牛嫂又无聊的溜达那,朝我们这边看着,

    老爷子走,她往这边来,我直接进屋,不搭理她了,能说什么,给自己修电磁炉,赔钱的买卖。

    2020年6月26日19:00:11

    一下午整理60多个视频,19点40了,走

网友A:
那个锅咋那么像铝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锅咋那么像铝锅

可能就是铝的,复合锅底,电磁炉可以用

网友C:
张胖老弟,现在打算改行捯饬两三个人演的电影了?圆润珠滑加老奸巨猾的那种???

网友D:
老是说整理视频,你恁手么视频咧?

网友E:
整理啥视频,做自媒体么。鄂东老男孩

网友F:
铝线盘吧,接头是压接的,多了接线柱而已

网友:
不费脑子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锅咋那么像铝锅

应该是不锈,钢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是铝的,复合锅底,电磁炉可以用

没那么复杂,二十多年前的一款带盖的小奶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胖老弟,现在打算改行捯饬两三个人演的电影了?圆润珠滑加老奸巨猾的那种??? ...

咱不是那材料,只不过喜欢下载快手的视频,主要是10种类型:娱乐搞笑,机车修理,电工电子电脑手机维修杂类,美女类,美食类,其他杂项,时事新闻,手艺DIy,(人为)科学,新奇特产品,因为下载都是数字字母大长串,需要改名,然后去掉最后的3秒到6-10秒(3秒是快手的尾缀,必须去除,6秒的除了快手尾缀还有自己打的尾缀,而10秒则更啰嗦)处理完就是不带任何属性的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是说整理视频,你恁手么视频咧?

上面已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理啥视频,做自媒体么。鄂东老男孩

已回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线盘吧,接头是压接的,多了接线柱而已

告诉你如何判断铝线吧?
线盘间绕,隔一层绕一层,跟笊篱似得,那是铝,平绕铜,密密麻麻一圈挨一圈跟粑粑拍平了似得或者跟手抓饼似得,那是铜的,铝盘是不做线鼻子的,直接铜铝过渡,然后直接焊在板子上,那是铝的,带线鼻子,线比较硬,那是铜的,

网友:
这电磁炉应该是以前的老货了,线盘满当当的,用料比较实在

网友:
鸠占鹊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你如何判断铝线吧?
线盘间绕,隔一层绕一层,跟笊篱似得,那是铝,平绕铜,密密麻麻一圈挨一圈跟粑 ...

不一定,拆了几台苏泊尔的,就是螺丝接线柱的,线圈没有间隔,把接头热缩管切开,刮开漆皮也是铝线

网友:
对付米字中凸的螺丝----上个小点的一字螺丝刀,以刀头能插入米字中凸的螺丝为准,在尾部往外一用力,保证凸点不见了,
  然后就直接上米字批头

以后还是得去西边,并且要表现的比现在还要放松自由----袒胸露腹, 宽松的大裤衩, 上侧所半关门........
在自己家嘛当然要自由的放飞, 看那室友能不能受的了

网友:
。。。。。。。。。鸠占鹊巢哈哈哈哈哈

网友:
线盘标注型号是c21-sdhc15,俺有一台同样的,2011年买的,铝线盘无疑,你把热缩管切开看下或用刀刮下漆包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