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大神推荐个风枪拆焊台

楼主(2020-07-12):
新手,最近想自己动手做U盘。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风枪拆焊台质量好性价比高耐用?请大神推荐一下。鹿仙子858D+怎么样?某宝天工配件家促销套109元,值得购买吗?

网友:
诶我也想买这个,不过是想单台机的
主要是想便宜,能用就行。

网友:
还是大品牌靠谱一点吧,这个价格倒是不贵,我就一个快克2008手柄都要150了

网友:
快克861DW  ESD     价格有点高!

网友A:
要耐用就别买这价格的,买着便宜,用着贵很多。不如买个快克875、、975,876、976的

网友B:
要求不太高就买这个。

风量是楼主图片里的3倍以上,快速拆电子原件不吹化旁边塑料件。关键就是低温大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耐用就别买这价格的,买着便宜,用着贵很多。不如买个快克875、、975,876、976的 ...

只是做几个U盘,买个三四百的风枪焊台,这成本好像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太高就买这个。

风量是楼主图片里的3倍以上,快速拆电子原件不吹化旁边塑料件。关键就是低温大风量 ...

只是做几个U盘,买个三四百的风枪焊台,这成本好像太高了……

网友C:
买上了么 我也想买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做几个U盘,买个三四百的风枪焊台,这成本好像太高了……

坐等楼主入手评测

网友:
入坑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入手评测

哎,图便宜,真想买,还在犹豫中……

网友:
用的不多,百十块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入手评测

不要等了,我买了快克2008

网友:
买个100多的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等了,我买了快克2008

我穷啊。。。
为了做一个400rmb的u盘玩玩,还得先买个400rmb的风枪?

反正我是想着买个100的风枪,就用那么几次,400的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太高就买这个。

风量是楼主图片里的3倍以上,快速拆电子原件不吹化旁边塑料件。关键就是低温大风量 ...

我最终买的快克2008,也是和你一样这家店铺买的,到手420多

楼主:
我最终买了快克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上了么 我也想买个

我最终买了快克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