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一款短小无刷扭力冲击批

楼主(2020-07-12):
求大佬推荐一款无刷小巧短小扭力批,扭力可调那种,牧田,米沃奇二选一吧

网友:
这东西少吧 小巧扭力的都不是无刷 可以看看WU130改麦太保夹头 那个够小

网友:
冲击批不可以调的吧?扭力批和冲击批好像不是同样的结构。

网友:
牧田131还不错,或者141,该有的功能全有,略微沉一点,但比他轻的没他有劲

网友:
冲击批扭力可调指的是低中高速档位吧

米沃奇比较短小

网友:
我用便宜货,没的发言权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威克士132

wu132能买到?上市啦?

网友:
得伟12v系列,我觉得满足你要求的短小,无刷,冲击批,可调速,比如我之前发过的帖子8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u132能买到?上市啦?

还没有,也是三功能的

网友:
冲击批有扭力调节??你别骗我哦!我读的书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也是三功能的

是有三挡把

网友:
费斯托T系列就是冲击起子,尾部有个调扭力的拨轮 十几档应该是有的。

网友:
短小无刷,大哥啊,你让我看成短小无力,伤不起啊

网友:
应该是带扭力调节的冲击钻吧。冲击批和扭力批、冲击钻结构不同的。冲击钻没什么用,电锤比它好用百倍。如果需要冲击批及扭力钻,各买一把。

网友C:
扭力调节冲击批确实有  威克士有款   松下有7520  但都不是无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扭力调节冲击批确实有  威克士有款   松下有7520  但都不是无刷

威克士131是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威克士131是无刷

威克士131是冲击钻。楼主标题是冲击批,内容写扭力批

网友:
冲击批怎么调扭力。顶多调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