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怎么看都不像LED的驱动电源

楼主(2020-07-13):
这LED驱动怎么这么像石英灯电源?三不像?还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库存货改装板?

网友A:
的确不像啊,和以前节能灯管电路板很像

网友:
RCC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不像啊,和以前节能灯管电路板很像

每次都见到标准格式回帖是亮点,后面必须跟着两个表情。看上去应该是单管自激RCC方案,大概有限流作用,只是负载过大和空载容易烧电路。

网友:
这是非常缩水的RCC式驱动电源,原理参考山寨充电器

网友:
这好歹还有俩三极管,我有个类似的电源只有一个三极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