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消防应急灯

楼主(2020-07-13):
拆个消防应急灯

网友:
400v 4.7的电解爆了  换了就好  只是这消防应急灯 质量不好啊  电容有发热 别自己起火了

网友:
容姑娘都怀上了,换了试一下

网友:
电容都怀孕了,赶紧换新吧,哈哈

楼主:
电池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网友:
质量不好啊

网友A:
主电是4线,莫非有一个报警输出?

网友:
有点像路由器不间断电源,可能是边充边放两部分电路同时工作导致发热大,然后电容过热鼓包漏液,需要考虑热源位置和散热问题,或者改用类似BQ24195路径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是4线,莫非有一个报警输出?

分别是常开火线(消防火线),开关火线,零线,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