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昂达ONDA_obook20splus重装win10单系统&原厂驱动备份

楼主(2020-07-13):
这些Windows平板硬件奇葩,重装系统就是特别麻烦!搞了一晚上才搞定!没有驱动太痛苦了,没有驱动这电脑所有硬件异常!
特意把原厂win10驱动(v5版本)备份出来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总结一下是怎么重装win10单系统的。

昂达ONDA_obook20splus重装win10单系统方法。
必备工具:
1. U盘2个,分别做PE和镜像盘(只有1个轮流用也行)。
2. OTG线和USB HUB一个(必须,否则无法同时用鼠标键盘和U盘)。
3. USB鼠标、USB键盘(必须,因为系统安装途中触摸屏、触控板、自带键盘不可用)。

第一步,先做PE,我用的是微PEx64,支持UEFI启动的。直接用软碟通将iso文件用“写入硬盘映像”功能写入U盘即可。这里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eKz4tFWnIhMGmdLz3NmNg 提取码:sjcr
第二步,将鼠标键盘、PE盘都插入USB HUB,USB HUB通过OTG线插入平板。
第三步,开机狂按ESC。选择Boot Manager,选择PE U盘启动。
第四步,进入PE之后,打开DiskGenius删除所有分区,保存。然后再点“快速分区”,自定义,1个区即可。弄好之后保存。注意务必全程使用GPT分区模式,实测MBR模式安装无法启动。
第五步,制作安装盘。去MSDN我告诉你下载原版win10镜像(虽然我用的是俄罗斯大神的精简版win10),使用软碟通将iso文件用“写入硬盘映像”功能写入U盘即可。
第六步,插入安装盘到平板。重启平板。选择安装盘启动。然后正常安装即可。不懂的自己去看win10安装过程。实测也可以在PE里直接使用Windows安装器直接安装install.wim到C盘也行。
第七步,等装完进系统,使用DISM++还原备份的驱动(下面可以下载)。
驱动还原方法:
1. 禁用win10驱动强制签名(必须!否则驱动安装失败提示错误Error = 0xE000022F)。看这个链接: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24e74594dbc8d34e8ba5aa6.html
2. 打开DISM++,选择“驱动管理”-“添加驱动”,然后选择驱动文件夹。
3. 耐心等待,如果提示大量失败请先禁用驱动签名(看第一步),如果提示驱动签名问题,请点击“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4. 安装完之后,重启电脑。
5. 如果某个设备(例如网卡)由于占用还是没正常更新到,请设备管理器右击卸载这个设备,然后再重新扫描设备改动,就会重新安装驱动了。

注意:我的机器是V5版本的,据说不同版本的硬件不一样,因此不是V5版本的请谨慎尝试!
机器SN号第9、第10位就是版本,例如PO20PCGCV5A05422表示是V5版本!

驱动备份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fpxBXq2J-6u40klElaxFg
提取码:0sx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更新一个触摸屏驱动,如果上面驱动打完触摸屏仍然误触的,可以打这个触摸屏驱动(实测可用)
OBOOK20PLUS触摸驱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Rigsek9-0KGU0gUYa10Jg
提取码:4cnv

楼主:
俄罗斯大神精简win10(网上找的,不保证好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pxZU9UJbDuJzBCXBYgWiw
提取码:xi7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更新一个触摸屏驱动

网友A:
欢迎楼主继续实践。分享造福网友

网友B:
昂达还没死吗。。。。

垃圾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楼主继续实践。分享造福网友

晚些再更新一个系统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昂达还没死吗。。。。

不要这么说。最起码人家还做得越来越大了,连电脑主板、显卡都有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这么说。最起码人家还做得越来越大了,连电脑主板、显卡都有做。。 ...

买过主板,780G,当年很火的,后来也买过它的平板,安卓刚出来那会儿,一点也不良心

网友:
也买过它的平板,安卓刚出来那会儿,一点也不良心,升级安卓4的固件主板发热烤坏内屏

网友C:
抽屉里还躺了一个v5版本,bios没了,还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屉里还躺了一个v5版本,bios没了,还找不到。。。

出平板尸体吗?我拿来玩玩

楼主:
更新一个系统镜像。在我的平板上打完所有驱动然后备份的。在GPT分区模式下,用GHOST还原到系统盘应该就可以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j4SvSDWZg3NqfcMFfC-Ag 提取码: m8jx

网友D:
昂达的平板其它什么都好,就是卡顿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昂达的平板其它什么都好,就是卡顿比较明显

把win10 驱动提取出来添加到微pe里面pe也会有触屏了,当然你也能把驱动添加到win10安装包里面,安装完win10装驱动也装好了

网友(2020-11-10):
感谢!!!搞了两天,一直搞不到wifi驱动,这些终于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