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拼多多好物推荐之电焊机

楼主(2020-07-13):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拼多多的电焊机,只要65元钱,是的,是裸机,65元。管子没拍到,电容感觉像翻新的!或者是个套娃。

网友:
单机箱和接头开关都要几十块

网友:
还有个推力调节,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A:
这个微型电焊机并夕夕上有,某宝上也有,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哪位大神买一台,拆拆分析一下。

网友B:
前几天看到了67加2元券

网友C:
单板机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看到了67加2元券

是的!胜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微型电焊机并夕夕上有,某宝上也有,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哪位大神买一台,拆拆分析一下。 ...

本人不懂技术分析,只能以身试法。可用,但用多久就只好拭目以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板机不好用

我主要是用2.5的焊条,也没有长时间使用的需求。只希望它能长寿一些

网友D:
这电流真有标这么厉害吗?名牌的实标电流也就一半多.我买过前几年那个88的,据说实际也就80,2.5勉强能化开.

网友B:
有点心动,不过也不懂

网友:
我感觉能用十次就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流真有标这么厉害吗?名牌的实标电流也就一半多.我买过前几年那个88的,据说实际也就80,2.5勉强能化开. ...

板子上输出端有个保险是160A的!也就是不可能大于160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心动,不过也不懂

我有个老式的变压器焊机,缺点就是太沉了!优点是一机用三代,人走它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老式的变压器焊机,缺点就是太沉了!优点是一机用三代,人走它还在。 ...

2.5焊条焊几根怎么样

楼主:
那个老焊机焊3.5的又没问题。是铝条的!有30多斤。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老焊机焊3.5的又没问题。是铝条的!有30多斤。

没说清楚是新的那个,刚去看已经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清楚是新的那个,刚去看已经涨价了

明天上焊接图

楼主:
后续来了!今天试机了,待机0.24A.烧了2.5焊条两根机身无发热,接头也不热。3.2焊条也能烧。那个电流表就是个快乐表,调到最高250实际90安电流(短接时)最低37实际37安!电压忘了量了忽略渣焊工

楼主:
焊把,护罩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