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周末练习焊接的成果

楼主(2020-07-13):
周末两天什么都没干,专心练习焊U盘

一共整出5个,2个3267,3个安国

另外整出几个尸体,焊坏了一个3267和一个安国,已经冒烟,估计是短路造成主控烧毁,另外还有2个闪存颗粒,也是完全不识别id了
小小总结一下失败的经验
1.液体锡时间长了会变干,从而导致焊球会变大,从植锡网上不易取下或掉球。
2.网上买的板子都是带锡的,其实根本不用植锡,除非第一次不过,那必须除锡和上锡,不能凑活,里面如果锡过多就可能短路,看看那两具尸体吧
3.除锡不要太用力,可能会掉点,掉了点的颗粒有的主控板会不识别,换另一种主控板也许就识别了,三种以上不识别就扔了吧
4.温度不能太高,350度吧,我450+吹爆过一颗镁光的
5.买回来的主控板仔细看,上面可能也有连锡,不细看一上来,轻则不识别,重则尸体
先这样吧
6.3267如果焊接2ce以下的颗粒双贴需要跳线r6,但不一定需要跳3d的线,大部分镁光新的片都是双电压的,所以如果玩3267一定要选2ce以上的,可以省不少事
7.吹爆部分ce或者掉点的颗粒,一定要上一下安国,有可能会好用,别轻言放弃

网友A:
有几个手机。想把它的闪存拿下做成U盘。不知从那下手。
已经这么有名气了,怎么还说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手机。想把它的闪存拿下做成U盘。不知从那下手。

如果是苹果的上3267,或者安国,emmc的有安国,或者1081,对准焊盘型号买就行

网友B:
出师前总是要交点学费的,加油存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师前总是要交点学费的,加油存储哥!

手里还有几个3281和3271的,希望后面少交些学费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还有几个3281和3271的,希望后面少交些学费呵呵

针对你的情况,个人分享一点小小的心得吧:
1、首先你需要一片高质量的钢网,不起鼓的,锡膏植锡用方孔的,这样凉了之后,锡球卡住的几率较小。另外,吹锡膏的温度不宜太高,250度-270度足以,温度高了,再好钢网也会有变形。吹化了锡膏之后,等个6,7秒,就可以把颗粒抠下来了,时间再长了,温度降下来,颗粒可能会粘在钢网上,不易取下。
2、焊U盘用300-320度就足够了,U盘板子一般不会用高温锡。不管吹啥,尽量别超过400度,我拆企业级的盘,一般也就380度,温度高了,颗粒炸掉的几率很大。
3、新主控板买回来,确实需要上电试一下(因为焊过了之后,再发现有问题,商家就不给退换了),建议买个usb电流计,上电之前串上电流计,看到电流过大,立即拔掉,这样可以避免烧板子或烧颗粒。
4、掉点的颗粒,可以查一下焊盘引脚定义,BGA152一共也有几十个有定义的点,无定义的空点掉了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你的情况,个人分享一点小小的心得吧:
1、首先你需要一片高质量的钢网,不起鼓的,锡膏植锡用方孔的 ...

顶西装大佬,不多见的热心技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你的情况,个人分享一点小小的心得吧:
1、首先你需要一片高质量的钢网,不起鼓的,锡膏植锡用方孔的 ...

我 不管,西装大佬牛逼
不多哔哔

网友C:
可以帮忙代做个U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帮忙代做个U盘吗》

我现在焊接成功率不高,你可以看下我的贴,每个U盘数据上方就是对应闲鱼卖家的名字,你可以去,他们都可以做U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