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只有+5V是哪部分问题

楼主(2020-07-13):
电脑电源只有+5V是哪部分问题,短路绿线和黑色地线也是只有+5V,风扇不转其它都没有电压,这个山寨电源买了一年多了,只用了几次就放那有一年了,电容没有鼓包的,请高手给我的电源图片上有问题的地方画个圈!感谢!

网友:
怎么会只有+5V呢,那根线上有+5v,需要说详细一点。

网友:
那就先查12v整流

网友:
          我的换了输出电容,电压正常,但是试机挂载13009 和电阻烧了,换了13009 和电阻正常了。

网友:
只有紫色线有5V还是只有红色线有5V?

网友A:
电脑电源有两组5V且是分别供电的,紫线是待机5V,由第一个小开关变压器供给,红线是主板整机5V,电流大,由那个最大的开关变压器供电。绿线是开启线,不和黑线短路(高电平)时,与黑线的电压是5V,将它和黑线短路之后(低电平),黄色12v,红色5V,橙色3.3V才会有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有两组5V且是分别供电的,紫线是待机5V,由第一个小开关变压器供给,红线是主板整机5V,电流大,由 ...

解释得比较清楚,我的紫色和绿色有5V,经查12V黄线集中输出的线路连接了一个TL431,换一个就全部正常,
再 TL431在老的万能充里可以找到。并且测试可以用。

网友:
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有两组5V且是分别供电的,紫线是待机5V,由第一个小开关变压器供给,红线是主板整机5V,电流大,由 ...

好详细的介绍!~已收藏

网友:
去年修过一个 没怎么查 直接换了光耦和43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