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自恢复保险丝PPTC

楼主(2020-07-13):
买了几个规格的自恢复保险丝,打算测试一下,对照规格书,发现我手里的设备,最方便测试的是JK250-090U规格的pptc。
规格书里标准  常温下阻值10-20Ω,实测基本都是13-19Ω,1A电流下,最长动作时间0.8秒,实测0.5秒后阻值迅速增大!

自恢复保险丝不同于普通保险丝,反应时间确实慢,而且,保护后,只是阻值很大,电流并没有切断!

网友A:
直接 接220V么?我买的AC250V档的自恢复保险丝,接上220V,全部胀鼓,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接220V么?我买的AC250V档的自恢复保险丝,接上220V,全部胀鼓,没法用了? ...

直接捅220吗?  这不行的,保险丝有最大承受电流,需要限流一下,不然就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捅220吗?  这不行的,保险丝有最大承受电流,需要限流一下,不然就烧坏了 ...

pptc本身就是限流的,在指定耐压和分断电流下不需要再加限流器件,如果不足条件则不允许使用pp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tc本身就是限流的,在指定耐压和分断电流下不需要再加限流器件,如果不足条件则不允许使用pptc ...

测试的话,如果直接怼220肯定烧坏了,必须限流啊。实际使用是另一回事了,保险确实不应该再加限流了。很多人把保险丝上的250V误认为这个保险丝最高能怼250V,这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的话,如果直接怼220肯定烧坏了,必须限流啊。实际使用是另一回事了,保险确实不应该再加限流了。很 ...

是的,其实这个电压是保证能灭弧的电压。
其实早就说了pptc用在万用表电流档上就不适合。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总以xx表用了作为依据。用了不代表用对了。一次短路了没坏也不代表整个使用范围内不会坏,更不代表精度没受影响,毕竟校准电流比校准电压要多一点设备,这个论坛上有1-10v电压基准的很多,有10a校准能力的没看到几位

网友C:
测试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其实这个电压是保证能灭弧的电压。
其实早就说了pptc用在万用表电流档上就不适合。
不知道为什么有 ...

米尼帕厂家已经不在了,胜利和利利普/欧万做仪表的研发团队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随便用一个PPTC来代替快熔保险,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用PPTC代替快熔保险的,具体的细节厂家肯定经过计算和测试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60&pid=473624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电压是多少

同问,@hc061218z: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hc061218z

保险丝常温电阻16Ω,最大承受电流3A,手册给的动作测试电流是1A,所以,我就按照1A来测的,因此,电压用的20V。总不能直接捅220吧,那这保险瞬时电流超过10A了,估计直接就挂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常温电阻16Ω,最大承受电流3A,手册给的动作测试电流是1A,所以,我就按照1A来测的,因此,电压用 ...

坛友桌面的温湿度计是自己DIY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桌面的温湿度计是自己DIY的吗?

我可不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其实这个电压是保证能灭弧的电压。
其实早就说了pptc用在万用表电流档上就不适合。
不知道为什么有 ...

赞同你的观点!
PPTC确实不适合用在手持万用表上,瞬间电流会将表内很多贴片元件给击坏,而且外观看不出来,甚至在线测量也不准确、不能判定。
再者,确实有电压基准的人多,电流基准非常少,而且有基准设备的人都在专业级的大仪器。

楼主:
为了验证自恢复保险丝到底是否好用,我直接怼220做实验!终于证明了自恢复保险丝也是很好用的!也不是绝对不能用的!
试验用UT61E做电流监测! 61E的测量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无法捕捉到通电瞬间的大电流,说明,保险丝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大电流截止!
为了验证通电瞬间是否有大电流,打开61E的peak功能,成功捕捉到了几个A的大电流!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用示波器做试验,我估计效果更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自恢复保险丝到底是否好用,我直接怼220做实验!终于证明了自恢复保险丝也是很好用的!也不是绝对 ...

这活可真是得眼疾手快才行,做实验注意安全,保险和你之间用什么东西挡一下,以防万一。

楼主:
进一步测试,直接把陶500mA瓷快熔保险丝和自恢复保险丝串联接入220市电,多次通电,快熔保险丝都没有熔断! 说明啥?说明自恢复保险丝成功保护了快熔保险丝。哈哈,自恢复保险丝还有有点用处的

网友(2023-03-08):
不同电压规格的速度不一样。。

要选择合适电压的

网友(2023-06-05):
引用 楼主:
进一步测试,直接把陶500mA瓷快熔保险丝和自恢复保险丝串联接入220市电,多次通电,快熔保险丝都没有熔断! ...

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