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5V60A的开关电源显示屏之用

楼主(2020-07-13):
『X折腾』拆修一个5V60A的开关电源显示屏之用
广告牌显示屏用的,还是电工朋友说最近会闪之,所以更换了一个新的,确定是电源问题了。
粗略看看板子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散热风扇是镶嵌在电路板上,少见
到手试机,手上没那么大的负载,35W肯定够带
测试中发现压降很大?用万用表测输出其实是正常的
2.5A不想再测试了,负载太小,带不动
反正电源工作正常,预算一般都是电容问题,拆下看看,哟,漏屎了
可是晶体管测试仪又足量
翻出库存大电容,买东西群友送的拆机电容,数值大,个头也大
装盖装不进,对比一下电容高了半个头
先丢给朋友,让他试机,确定是电容问题,就直接买电容换上
后来试机一切正常,淘宝新电容后丢给朋友,两个大电容让他自己备用了。

网友:
太精彩了,留个脚印以示支持了

网友A:
这类电源的风扇都是这样设计的,还有这个60A输出电容只需要这么一点

网友:
这种高温天气,人受不了,电容也受不了。。。。。

网友:
现在电容质量都有问题

网友:
     温度高,电容温度降不下来,是105度电容吗

网友:
换105的高温电容,保证风扇正常工作,及时散热

网友:
电容爆浆一般都是容量严重下降的,像你这样足量容量的不多见

网友:
这个电源真的能输出60A?应该虚标了

网友:
电容底部漏了,这样还能测出容量?
一般新电容的容量,大于标称的多,还是小于的多?

网友:
这电流够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的风扇都是这样设计的,还有这个60A输出电容只需要这么一点 ...

高频滤波而已,容量不用大容抗要低高频性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