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1A充电头低压部分解剖分析

楼主(2020-07-13):
全部电路是这样的

把低压部分切下来

画出电路图

很简单的东西。
最后一步,扔垃圾箱。

网友A:
勉强能用的产品,在正规品牌里来比真的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勉强能用的产品,在正规品牌里来比真的不咋的

能用就好,一切追求性价比的东西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
手工焊的垃圾。

网友:
不错,正规厂家的产品,标称1A的充电头不需要用到同步整流、碳化硅、快充等高科技,其它牌子的也是这样的,产品年代和定位在那。

网友:
焊点饱满,没有虚焊,工艺不错,方案成熟,可靠性高,故障率低。

网友B:
原理图要更正下,有一个电容是在二极管SS36A后面

网友:
这么简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要更正下,有一个电容是在二极管SS36A后面

多谢提醒,已改正。

网友:
焊点饱满算可以了,手工和机械还是有很大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就好,一切追求性价比的东西基本都是垃圾。

我也觉得是,像手机的产品,增加指纹识别快充和全面屏多摄等,都可以增加卖点提高售价。自行车有些是易损部件消耗品,性价比太高维护费用也高,像卡飞花鼓棘轮系统不通用,磨损后难以找到合适的棘轮修补件。楼主的电源好像是开关变压器有反馈绕组,比较早期的芯片方案,通常只有过流重启保护,不带限流输出。

网友C:
不带反馈吗?简单的整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反馈吗?简单的整流而已?

这是原边反馈方案

网友:
高低压隔离间距,对比很多山里的,看起来都安心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