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智能儿童AI小音箱

楼主(2020-07-13):
忘了在哪淘的,9.9还19.9包邮也不太记得。可以连Wifi,然后听歌,讲故事。。。。。
啥都可以干,和小爱同学比,稍微弱智点,音质稍微差点。。。。。
就是电池行,拆开看看。。。

打开就是这样了

XR8052主控。

LPA4871电源管理

竟然只是个电容?一个垃圾18650难道比这个电容贵?

好简单的设计,直接找个18650的换上就OK了。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再弱智也还是有智能啊

网友:
应该是集成度较高的专用芯片,主要的智能需要依赖云端远程服务器。

网友:
这个不是电容,是电池,封装像电容而已

网友A:
另外Lpa4871是个功放芯片,不是电源管理

网友:
电容...我惊到了。这是多大容量的?超电压会不会炸

网友:
同款主板的机子,14.9¥,小谷机器人后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Lpa4871是个功放芯片,不是电源管理

确实是功放,感谢指点。。。。

网友:
这个封装绝对是电池来的,老大误会了

网友:
这个玩意比较垃圾,稍微好点的无线路由都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