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拆烧掉的9530破壁机电机,转子短路了,定子还是好的

楼主(2020-07-13):
上次维修金熊JX5399加热料理机,俗称破壁机,电机烧了,撸了个换上,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950
烧掉的电机偶也没本事修,就拆掉研究学习一下

照例先上外观
四角是安装孔,带减震橡胶垫

侧面

看标签是9540的

但实际铁芯厚度只有30
因此实际是9530,缩水货

转子两头有轴承的

电机接线两端只有不到5欧新撸的电机电阻是14~15欧

定子线包上至少有温度开关

背面还有温度保险?

转子线圈已经烧黑了
刮开看还是呈铜色的

定子线圈没怎么变色,也不是铝线

底部是两个碳刷

拆下来

磨损不大,看来没用多久

铝框架的安装螺丝在碳刷底下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
底部的扇叶先拆掉

才能分离底部铝框架

底部的轴承和波浪垫圈

可以拿下定子及铁芯了

看尼龙扎带,定子温度也上过200度了

测下定子电阻

都在1.5欧
和新的1.9欧,差不多

就剩铝框和转子了

转子的绝缘环氧都熔化挤出来了

看换向器倒是没啥问题

把转子敲出来
没拉马,轴承拆不下来,算了

全家福

最后把烧掉的转子送老爸,剩的暂时留着当备件,估计最终也只有碳刷用得上
这电机虽说比型号缩水,但好歹是铜线的(偶撸的新的定子电阻大些,应该是铝线)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转子黑了

网友:
零件基本用不上了,扔吧

网友:
都烧黑了~

网友:
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烧了呢  偷工减料铁芯叠厚不够  负载过重 ~~

网友:
淘宝搜了一下,没有单买转子的,都是一整套,这玩意不能长时间工作的,虽然有温控开关,但是还是不保险,工作30秒左右罗,分几次来,不管怎么说,一百块不到修好,这个漏不错

网友:
定子能烧成这样,估计气味也感人,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那股味

网友:
修过一台是换向器坏,这种电机不能空转

网友:
铭牌上写了开10秒停40秒,这种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

楼主:
已经更新完毕,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完毕,欢迎再次围观

买的可能圈数多吧,打下电感量,电感多圈数多

网友:
虽然腚子是好的,但菊花已残!

网友:
怎么烧了的?我好奇原因是什么

网友:
看上去只能用几秒休息半分钟,好点的应该有过热保护开关。

网友:
唉,这种电机,拆了卖铜哈哈哈

网友:
烧得真黑,但起码铜线还在

网友:
换个铜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