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维克斯机滤(WIX LUBE)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0-07-13):
拆个维克斯机油滤芯,看看做工怎样,滤纸一共51折。

网友A:
很多便宜的空调滤和空气滤,滤纸都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便宜的空调滤和空气滤,滤纸都很薄

我买的波兰产WL7171的机滤,切开来滤纸徒手根本撕不开!而且比国产的还厚!才25一个

网友:
我买的波兰产的WIX汽油滤,和曼牌的做工有的一拼。

网友:
WIX的机滤做工还是不错的,去年天猫店做过一次活动,51356才8块一个,比杂牌还便宜。

网友:
好几年前看到一个对比滤芯的帖子,wix的性价比远好于其他品牌,

网友(2020-09-13):
看来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哈哈

网友:
这种滤芯自吸车5000km最好就要更换吧。。。标准滤芯外壳大概滤纸只用了一半的空间。。。

涡轮车要么那种没外壳的滤芯,要么是那种加长的铁滤芯,还是最好去4S更换吧。。。涡轮车油路上随便个东西都大几千,没必要省这么一点。。。